容器内持续1100多度的高温,螺栓选择什么型号的?

楼主(2012-09-01):
容器内持续1100多度的高温条件下,用于外部密封螺栓的温度是多少啊?应该选择能耐多高温度的螺栓呢?大家一般选得什么型号的呢?

网友:
首先看容积的外层是否保温,环境散热情况都选择螺栓的使用料质吧。应该选择高碳钢或铸铁类的。无实际经验

楼主:
有人说容器,螺栓螺母。温度差不多,,关键是这么高的温度,,材质怎么选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