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爪卡盘,软爪一般用什么材料做的?

楼主(2012-09-01):
普通 车床三爪卡盘的爪子分硬爪和软爪。其中软爪一般用什么材料做的?

网友:
有铜的,有铁的,看具体什么活了。

网友:
   一般都是铁的焊接的

楼主:
如果是铁的,是整体做的吗?如果是铜的,是局部焊接的吗?

网友:
一般采用未调质的45号钢做成,但根据被加工材料的不同而有所变化,如果只是一般情况使用的话,均可采用焊接方式 ,不果专用的话,建议做成可分拆型的,

网友:
三爪卡盘45钢

网友:
 看精度和变形情况 一般寿命 的用45钢  有表面要求的用黄铜
有加紧力大高精度要求的用模具钢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