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检测对称度和曲面轮廓度,求助

楼主(2012-09-01):
一个产品,请见图,现在这个零件最后一个工序是球面磨削,在一台专机上进行成型球面磨削。

在磨削中,需要进行在线检测两个公差,分别为对称度和曲面轮廓度,在磨削的过程中如果发现有偏差,我们可以通过调整砂轮的修整器对砂轮球面进行球面修整来保证这两个公差。

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好的办法,对于你们的帮助,本人表示真诚的感谢。

网友:
做一个 类似塞规 的简易工具。比较适合测量对称度,
对0.02的曲面轮廓度 不适合,需另想办法。

网友A:
得先分析这误差是什么导致的,这样才能考虑如何解决。
比如,是滚轮来成型修砂轮,那轮廓度由滚轮保证。
倘若滚轮和砂轮在轴向上是固定的,那对称度误差主要是由中心孔偏移导致的,可以采用轴向定位测头来消除这个误差。

网友:
我們做過手機內購件的平面度檢測,使用ccd做的,效果不錯

网友B:
在磨床安装磨加工主动测量装置。

网友(点评):
主动测量仪是检尺寸的,不能检轮廓度这些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磨床安装磨加工主动测量装置。

能否说说,主动检测装置怎么去检测,需要通过那个途径去检测,谢谢!

网友(点评):
主动测量主要是用在批量生产磨床上,由个头及电器部分组成,保证批量产品的一致性。

网友:
可以用CCD的方式,卧式的,退出来后还在装夹位上就可以检测,不过还是有点贵的,如果不是大批量生产,而且有一定的利润空间,就不适宜增加

网友:
不懂,同求路过的高手解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得先分析这误差是什么导致的,这样才能考虑如何解决。
比如,是滚轮来成型修砂轮,那轮廓度由滚轮保证。
...

得先分析这误差是什么导致的,这样才能考虑如何解决。
比如,是滚轮来成型修砂轮,那轮廓度由滚轮保证。
倘若滚轮和砂轮在轴向上是固定的,那对称度误差主要是由中心孔偏移导致的,可以采用轴向定位测头来消除这个误差。

我们做这个产品是批量的,
现在主要困难是:在磨削过程中怎么检测对称度和曲面轮廓度?
至于检测到对称度不好,我们可以通过调整砂轮修整器在砂轮主轴方向小位移就可以保证对称度了,实际上就是把凹型球面砂轮向左或向右移动小距离,就可以保证对称度了。
至于检测曲面轮廓度,如果发现曲面轮廓度不好,我们就需要通过砂轮修整器上面的砂轮笔来精修砂轮来保证曲面轮廓度了。

现在我们暂时没有想到好的办法,只能通过三坐标检测,那么上下装配几次,一天磨削不到2条。痛苦!

现在主要问题,怎么在线检测这两个公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得先分析这误差是什么导致的,这样才能考虑如何解决。
比如,是滚轮来成型修砂轮,那轮廓度由滚轮保证。 ...

哦,看来是用圆弧修整装置了。
检测,通常还是线下检测了,现场级的,还是用专用量具用透光法来粗判断吧。
非要在线,那成本就高了。
视觉,精度有没问题还两说呢
接触式测头,进口设备上常见,但设备本身的精度要求就很高了。

网友(点评):
很多齿轮设备上就自带齿形齿向检测装置的,用的就是接触式测头,和检测仪上的原理是一样的。

楼主:
对称度,我现在已经做了一个工装来检测,可以保证了。
曲面轮廓度,我只要通过手感来判断了,痛苦中!

网友:
考虑下视觉相机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