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泵的最大输出油压怎么计算?

楼主(2012-09-01):
液压泵的最大输出油压怎么计算?是用到哪方面知识?需要什么数据,关于电机和齿轮泵的,我是菜鸟,谢谢。

网友:
个人感觉,泵的最大输出压力,应该和结构有关。

网友(点评):
我是指在电机功率和扭矩都知道的情况下

楼主:
换一种问法,泵是齿轮泵CB-B2.5 电机是 12V 120W 180Kg*cm,可行不,输出油压有什么变化不?

网友A:
首先,楼主在题目中并未说明已知条件,另外,油泵输出压力是和负载有关的。给你一个公式:
(流量x压力)/(60*效率)=功率

网友B:
最大压力是不是工作介质流动受阻积在泵内,泵能承受的最大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大压力是不是工作介质流动受阻积在泵内,泵能承受的最大压力?

是指在电机的额定功率下 油泵所能输出的最大油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楼主在题目中并未说明已知条件,另外,油泵输出压力是和负载有关的。给你一个公式:
(流量x压力)/ ...

额,这个是我问得不够清楚,我的意思是,这个组合可行性怎么样,能承受的最大工作压力是多少

网友:
油泵的输出压力和其结构形式及驱动电机的功率有关,另外和油缸的面积也有关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指在电机的额定功率下 油泵所能输出的最大油压

我说的是什么压力,泵出口的溢流阀在什么状况下保护泵

网友:
cb-b2.5的额定转速是1450,额定输入功率是0.13kw 。不知你的电机转速多少?如果是1500的话,负载不到2.5mpa的话,功率低点应该可以用。

网友(点评):
加减速箱后是640转的

网友(点评):
原转速是32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说的是什么压力,泵出口的溢流阀在什么状况下保护泵

泵的额定压力是2.5MPa 额定转速1450r/min   要求电机功率是190W 但我的电机是120W 640转 我想知道输出压力与之对比会有什么变化 还能不能达到2.5MPa

网友A:
640转的话,功率应该没问题了,但是流量会下降到1.1 l/min,如果够你用的话。这个组合可以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640转的话,功率应该没问题了,但是流量会下降到1.1 l/min,如果够你用的话。这个组合可以使用。

谢谢,我是按流量来确定转速的,之前查过很多资料都没有介绍到这方面的,对教科书大感失望,所以才来论坛问,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泵的额定压力是2.5MPa 额定转速1450r/min   要求电机功率是190W 但我的电机是120W 640转 我想知道输出压力 ...

这个不太清楚,你可以让搞这行的帮你用软件仿真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