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图怎么车?(车工图,数控的过来看看也好)

楼主(2012-09-02):
这部分的(局部剖)图,怎么加工呢?用左偏刀倒着车吗?用什么车怎么车?
会的高手给讲讲,别嫌麻烦啊,O(∩_∩)O谢谢。

网友A:
这个图的难度不是那个局部剖,局部剖的地方磨一把45°成型刀就可以了。
莫氏3号的地方要涂色检验,那个比较难,而且还要1.6的粗糙度。

网友B:
用刀片35度的反手刀可以加工,不过刀片圆角有r0.2,90度直角那里会有0.2的圆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图的难度不是那个局部剖,局部剖的地方磨一把45°成型刀就可以了。
莫氏3号的地方要涂色检验,那个比较 ...

局部剖时,那个45度车刀车的时候,怎么裝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刀片35度的反手刀可以加工,不过刀片圆角有r0.2,90度直角那里会有0.2的圆角

局部剖时,那个35度车刀车的时候,怎么裝刀呢?

网友:
新手吧,这很简单磨把成型刀就行

网友C:
     用75°车刀就可以了哦!

网友(点评):
用掉头吗?

网友(点评):
似是而非,不是能动手的人。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75°车刀就可以了哦!

    不太明白掉头时什么意思!零件的局部图可以一刀出!

网友(点评):
工件调头装夹

网友:
可以试试用反刀45°然后扳相应角度加工

网友:
用45度或75度刀,请先在纸上把刀摆上一摆,看看刀杆是否与直径58的台阶相碰,然后再想想如何进给,以保证90度形状,就知道行不行了。
用成型刀当然可以,不过切削负荷大一些。
比较简单的加工方法是用一把刃宽大于6毫米的割刀,再将小拖板顺时针转过75度,用小拖板进给。

网友(点评):
前辈思维缜密,晚辈受教了!

网友(点评):
比如用75°的车刀(相当于成型刀用),摆正,车三次,是这样吗?

网友:
孩子 用一把宽切刀 用线切割割出角度最标准 注意割时把刀尖部分垫起来点 后角都有了 在修磨一下非常OK 没线切割就用角度尺手工磨 看你水平了 这都弄不了 你就没必要参加什么大赛了

网友(点评):
俺是新手额,刚进数控大门,是不是用成型刀车切那个槽呢?

网友:
为什么图我看不懂呢??卡扣木有深度尺寸哦,赞成用切刀转动小滑板的作法,但刀可以不那么宽,毕竟新手对于大吃刀的控制不是随心所欲,搞不好扎刀了那就事得起反了。。。

网友(点评):
用数控车怎么车呢?你头像是酒杯图哦,你车酒杯的时候转速多少啊(精加工)

网友(点评):
用数控也是差不多的,只要道具角度不干涉。直接走零件的轮廓就可以了。。就G01可以完成了。。。 的确是酒杯,三件配在一起的。精车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