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能大赛图(车工),大家来探讨一下

楼主(2012-09-02):
对于偏心零件(技术要求上有,只能用三爪卡盘,加垫刀片的加工方法),上次我说的不完整,这次我有图,大家说说工艺好吗?详细一点最好。别嫌麻烦省事,谢谢。

网友:
内径与大外径精加工后,用垫片装夹用表打偏心量与端面再加工

网友(点评):
加工完不是偏心的部分,然后拆下工件,加上垫片,然后再打表加工吗?

网友:
垫片厚度约等于 偏心距x1.5,

网友:
坐等高手解惑

网友:
不会,期待答案

网友:
个人感觉,先车内孔到精确尺寸,然后加垫片,百分表打偏心量,车外圆,倒角,切断,倒角

网友(点评):
偏心大于百分表最大刻度怎么办?

网友:
垫片厚度理论上在1.5171mm-1.5477mm之间,三个爪中有两个爪放垫片,装夹面为44mm外圆。

网友(点评):
三个爪是2个爪垫吗,垫一个行吗?

网友(点评):
垫刀片厚度怎么计算?

网友(点评):
垫片厚度2mm,一个垫片,装夹面还是44mm外圆。这个简单点!哈哈

网友(点评):
垫片厚度不是,偏心距1乘1.5吗?好像是1.5mm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啊,2mm确实不对,一个垫片的话,是1.5mm,不过还需要修正的,1.5 +/-0.03 mm,大伙验证下啊。

网友A:
试题的完整图纸如下,比赛许用时间270分钟。

网友(点评):
用4个半小时做这一套零件,只能用一台机床吗?

网友(点评):
看看图纸,思考后排出工序如何?

网友(点评):
前辈有心了,收入囊先,有空自己试下,我想零件就按图序一个个加工试配吗?

网友(点评):
1.2.3.4,依次加工,外径留0.5-1mm,最后的螺杆滚花头长度留10mm余量打顶针孔,另一头也打顶针孔,鸡心夹车螺纹这头,滚花处留1mm,组装全部,鸡心夹车外径到尺寸,拆开 ,车滚花处到尺寸并滚花,车去余量10mm.完工

网友:
2楼说的方法是正确的 垫片厚度有计算公式的 可以根据公式来确定所需垫片的厚度

网友B:
按照我的想法应该是车外圆44和内孔32一刀下.垫片厚度算法偏心距1乘1.5算出偏心量是1.5mm.夹44外圆在其中一个卡抓上垫1.5mm垫片.在车出38外圆.在这里就不细说了,大概工艺.如有不对请大伙指正

网友(点评):
嗯,我也这么想的,车完之间44和内孔32,是不是需要拆下来呢?然后加垫片在安装上?

网友(点评):
当然要拆下来了,加垫片在装上,加工38外圆,这样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照我的想法应该是车外圆44和内孔32一刀下.垫片厚度算法偏心距1乘1.5算出偏心量是1.5mm.夹44外圆在其中一个 ...

是的

网友:
偏心,直接夹在3爪上车就可以了,没有那么麻烦

网友(点评):
是的馁,因为条件限制,只有三爪和垫片,不过终于知道要怎么车了,O(∩_∩)O哈哈~

网友:
其实这种组合件最好是要看所有的图纸在确定工艺,光那个偏心套是简单。组合件这东西很多时候是不能把每个零件分开来做工艺。

网友:
理论上就是加垫片车偏心圆

网友C:
不好意思,我还是来泼冷水的,这种思路实际生产中能用吗?敢用吗?为什么我们的产品品质老是被人诟病,我觉得正是这种凑合着干,凑合着用的理念决定的。所以我们会在普通设备上”发明“奇形怪状的工装夹具来加工,而老外没办法,只能升级设备,发明数控车床加工中心来应对。

网友(点评):
有些东西都是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制造出来的,有的是工艺夹具的问题,有的是设备问题,当条件有限,也只能这样干了.

网友(点评):
厉害啊,俺还是学生额,刚进数控大门一年半左右额,学校设备不足额

网友:
这是基础。看看你基础如何。加垫片后要用百分表将工件校正。不要忘记哟。动动脑子。不会太难的。

网友(点评):
能教教百分表校正的方法吗?

网友(点评):
试车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
最好是打表吧

网友:
路漫漫其修远兮  吾将上下而求索!

网友:
1*1.5记住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我还是来泼冷水的,这种思路实际生产中能用吗?敢用吗?为什么我们的产品品质老是被人诟病,我觉 ...

地球人都知道,根据实际现状选用最合理的加工手段才是正确明自的好工艺,数控车不用工裝车偏心车椭圆活塞理论是可以的,但是国内的机床有几台能达到硬件要求?就算车出来有几台能达到工件的精度要求?

网友(点评):
好象看过车偏心的数控机床的视频,但精度不知道如何?

网友(点评):
俺是学生,请问工装是啥意思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地球人都知道,根据实际现状选用最合理的加工手段才是正确明自的好工艺,数控车不用工裝车偏心车椭圆活塞理 ...

我从来不认为加工偏心和椭圆用数控车是好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从来不认为加工偏心和椭圆用数控车是好的方法。

橫截面橢圆活塞还是要用数车车的

网友(点评):
普车也可以车椭圆

网友:
我倒是比较关心那个比赛的组件,最后是用在什么地方的?或者说,只是为了比赛,出的题,看看各种配合到位不

网友:
确实有难度

网友(2013-09-12):
引用 网友A:
试题的完整图纸如下,比赛许用时间270分钟。

谢谢老师 正好下月中旬要参加比赛

网友:
没什么难的嘛,关键是找正,打表啊,行程4mm的表就行啊

网友:
2楼的正确简单的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