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位公差数值如何确定

楼主(2012-09-02):
出图时很怕形位公差的标注,具体的数值有知如何确定标大了没意义,小了加工达不到,还被人笑话,到底形位公差数值如何确定呢?请各位多多指教

网友:
附议,我也好想知道该怎么分配。

网友:
有标准的公差表,一般8.~9级左右可以做到,零件合格的情况下区大值。

网友:
标注主要是尺寸公差大于形位公差。
参照GB/T1804-2000和GB/T1184-1996别标得比自由公差大了。位置度按后者的数量级标注。
再就是去了解你们机床的加工精度,这样才能掌握全局,别被车间的欺负了。
自己考虑装配后的上、下差,加工方式不同、自己单位机床精度不同、基本尺寸不同导致你分配的精度也不同。所以说搞设计的多少都要懂点儿工艺。

网友(点评):
一语道破梦中人!!! 我以前只知道一般形位公差标注的时候比尺寸公差低一个等级 然后我又知道,一般形位公差<位置公差<尺寸公差。但两个知识点我一直没有联系起来。 今天灰常的感谢您 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这些都是因为没有呆在车间里锻炼的结果,可见下车间对以后的成长之路是有作用的,可有几个肯下呢?

网友B:
有的制图软件,你输入尺寸,和精度等级,自动出形位公差数值

网友:
形位公差就是为了工件的位置和形状的尺寸要求,如果你不标或者标小的太多,那工人师傅就要跟你急了,在你知道总体你加工这个工件是干嘛的,它需要多大的精度,然后再定其他的小细节,一般是先形状后位置。

网友:
我了解一些大公司都会有一套自己的标注要求或叫做BOM一类的东东供设计者参考使用(不过一般也列为机密,不对外共享):
    比如,特殊定位孔的位置度0.1或0.15mm;面的尺寸公差,平面度要求0.03;其它垂直度0.05,粗糙度不同使用场合,要求也不一样。楼主可问下你的前辈公司有无这类资料?
  其它就如楼上各位列出的情形:
    1.设计要求:设计尺寸须保证最终产品功能实现
    2. 行业规范,比如加工尺寸的精度等级
    3.公司内部机床的整体精度水平或外协单位的机床条件:否则就又会出现,设计的出制造不出的哀怨!某些高精度尺寸要靠什么高精度设备来保证,心里要有底
    4.学校里学过的基础知识:尺寸公差与形状位置公差间的标注要求;我隐约记得位置公差一般会比形状公差大......
形位尺寸的理解要到位,你标注xx公差的目是什么?毕业后不搞设计多年了,不过还记得当年老师训导的情景:某根轴上,又标全跳动,又标圆柱度要求,老师问那些要求做什么用!——那时对公差理解还是云里雾里,在工厂做过重新学习后才会深刻理解那些符号要求的真正含义。

网友:
每个零件,都要根据设计要求来确定形位工差的,刚开始设计的人可能参考一下以前类似零件的标注会比较好,等熟悉一段时间,就会比较清楚了,还要多看了书,清楚的了解各形位工差所表示的意义。在多少范围内可能保证产品性能的稳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的制图软件,你输入尺寸,和精度等级,自动出形位公差数值

你说的是什么软件啊,分享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是什么软件啊,分享一下

我用CAXA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CAXA就可以

哪个靠谱吗,我也在用CAXA,是有这么功能,不过我们一般是自己查资料填公差

网友:
我也搞不好形位公差标注

网友(2012-10-08):
CAxa软件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些都是因为没有呆在车间里锻炼的结果,可见下车间对以后的成长之路是有作用的,可有几个肯下呢?

我天天下车间   天天面对采煤机、掘进机等矿用综采设备    车间没车床          处理的也只是去金工镗孔之类的   根本对车、磨、铣等工艺了解不深

单个车间学习的毕竟有限

网友(2012-11-07):
主要还是先确定精度等级

网友:
应该是确定精度等级后查手册吧,关键在于精度等级定的是否合适。

网友:
如何更好学好形状公差和位置公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