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进给速度的依据是什么?

楼主(2012-09-02):
国外 加工中心上的 最大快移速度和 进给速度 一般都一样,这个进给速度依据什么给的 啊。

网友:
应该依据加工的材料,加工方法,机床设备,加工刀具。。。

网友:
加工的材料,刀具的材料,机床的扭力

网友:
不同的材料和机床性能还有刀具。

楼主:
一般的好像 的是  40m/min  快移 和 进给 都是 这个速度 ,进给速度 40m/min 刀具一般都吃不消吧  怎么去检测这个速度啊

网友:
‘国外 加工中心上的 最大快移速度和 进给速度 一般都一样’

你确定???

我们的机床最大移动速度60米每分钟进给速度肯定要低上很多。

不然就是撞刀。

网友:
快移速度跟进给速度不是一个概念,快移速度是空走速度不切削肯定比最大进给速度大很多

楼主:
德国的一些机床样本中给的 进给速度 和  快移速度 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而且都很快 比如 40m/min 或 60m/min  不知道他们是依据什么给出来的  那么快的进给速度  一般刀具应该 都受不了的  所以请教下

网友:
这个说起来真的不是很清楚,但是至少一点,比如数控系统,也有个最大快速移动速度和最大进给速度的。快速移动不需要考虑插补吧,而最大进给速度就要考虑两轴或者三轴插补了。所以应该也受系统限制。

网友(2012-10-11):
这个跟中国人的加工理念有关系,问什么老外的机床一般只标注速度,即是快速和进给是同一速度;而国产机床一般需要分开标注,那是中国传统加工方式还是按照以前的大扭矩,大吃刀加工,那么自然不应该用快速进行加工。

网友:
看导轨 丝杠和数控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