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OSG超级罗纹铣刀写的宏,有点小问题请教高人。

楼主(2012-09-02):
设想:
以钻孔循环指令G89为媒体,呼叫宏。(设想是后续只要给坐标就可完成,例如:G54G90X0.Y0. G81G98Z-20.R5.F200.;X100.Y100.;)
后续具体程序如下:
O9019(G89 CALL)
IF[#13LE0]GOTO3
IF[#22LE0]GOTO3
IF[#7LE0]GOTO3
IF[#9LE0]GOTO3
IF[#26EQ#0]GOTO3
IF[#18EQ#0]GOTO3
#32=#5041
#33=#5042
#30=#18-#26
IF[#30LE0]GOTO3
#29=[#5041+#13/2]
#31=[#26+#22]
G00Z#18M03S#19
G01Z#26F#9
G41G01X#29Y#5042D#7F[#9/5.5] (读到此行系统报警:平面错误)
G03X#29Y#5042I-[#13/2]J0.Z#31F[#9/3]
G90G01G40X#32Y#33F#9
G00G90Z#18
M99
N3#3000=1(M V D S F Z R ERROR)
(M是螺纹公称直径,V是螺距)
报警部分求高人解答(个人怀疑某系统相关参数为设置好)。

楼主:
补充:该台设备是FANUC-31i系统
之前有类似程序在FANUC-15i系统上使用并无问题。(上次是梳齿铣刀,所以略有改动)

网友(点评):
加上G17看看,如果还不行,你随便写一小段程序如 G03I-100.Z1.F100 看看是不是你们新机床没有买螺旋插补的功能

网友(点评):
之前确认与G17无关。

网友(点评):
那把刀 好贵吧,不是一般单位 用的起的。。。。。。。。。

楼主:
已确认程式没问题,是自己疏忽半径应该是3.4因为直径是6.8,我错以为是8的。惭愧啊!
另外也确认了自设置的G89不能做钻孔循环指令。这可如何是好,还请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点评):
G89已经被定义了,可另设个没被定义的指令。或者统一用G65调用算了。

网友(点评):
已经改为G135呼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