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行星减速器的高手

楼主(2012-09-02):
外径50mm 长度150mm    技术要求:三级减速
                                                       1.单级减速比3.107:1
                                                       2.总减速比:29.997:1
                                                       3.回程间隙:小与等于12arcmin
                                                       4.最大转速4000转/分
                                                       5.输出扭矩20N.m
那位高手知道这样的减速器设计。

网友A:
你是做这个的吗?这个要求不高,台湾人现在正在打价格战,如果想做这个产品,估计做好了之后利润也不高了。要做到更高的水平,产业链技术还达不到。
如果是用的话,还不如买

楼主:
国内还没人做吗 现在市场价格是多少了
 你对这个有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做这个的吗?这个要求不高,台湾人现在正在打价格战,如果想做这个产品,估计做好了之后利润也不高了。 ...

  设计出来里面的齿轮模数0.5的 小齿轮很多厂家都说做不了这个精度   这个国内还没有人做吗 类似的市场价格是多少  你对这个了解吗

网友(点评):
你想自己设计吗? 如果量少的话最好还是不要

网友A:
你这个参数的国内也能做,几百块钱的价,我没买过国内单独的减速机
都是和电机打包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参数的国内也能做,几百块钱的价,我没买过国内单独的减速机
都是和电机打包卖的

请问贵公司是用在什么上面的 我们原来从上海定做过 不过不理想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贵公司是用在什么上面的 我们原来从上海定做过 不过不理想

噪音太大还是有间隙啊

楼主:
机械效率

楼主:
请问 你们是哪个公司买的

网友(点评):
单买是台湾人的,Apex,利茗,庞祥 跟电机在一起的一般都是不单卖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械效率

做出来是多少?一般是60%多

网友:
到市场上买一个类似的测绘一下即可,不需要复杂的设计计算,否则那很麻烦的。

网友:
我剛測算過按你開出來的條件
模數:0.635
內齒齒數59齒 移位0.4
行星齒16齒,移位0.024
太陽齒28齒,移位-0.4
中心距:13.8mm
單節總和誤差 :0.04mm內,主要三大干涉皆能避開
應該可以滿足,供參考

网友B:
另外以目前市售台灣行星減速機廠,減速比多半採共用內齒圈,減速比能整除盡,1081059672
減速比不帶小數點如3,4,5,6…..10,主要還是以能方便位置計算,
所以若採單節速比3.107,應該不是這些廠家能滿足,而且我相信原始設計廠家應該以連續使用壽命為設計重點,市場目標不盡相同.這些也提供參考!!

网友(点评):
的确存在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以目前市售台灣行星減速機廠,減速比多半採共用內齒圈,減速比能整除盡,如108或105或96或72齒減速比不帶小 ...

我们这个单节减速比就是1:3.107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们这个单节减速比就是1:3.107

所以內齒圈齒數就可能是59齒,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以內齒圈齒數就可能是59齒,對吧!!

看来你对这个很了解 你能加QQ交流吗 651360086  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