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3都是用G40取消的,我试着改成G49,它就软限位报警

楼主(2012-09-02):
厂里加工中心程序G43都是用G40取消的,我试着改成G49,它就软限位报警,这是为什么啊,书上不是说G40用G49取消吗?

网友:
你们厂里面就一台数控啊 去问一下别人啊!

网友:
G41G42用G40取消,G43G44用G49取消,如果沒有G49就說明不取消

网友:
0.0,什么加工中心啊?
G40取消刀径补的时候后面要跟一个坐标值,,G40单独用的时候会报警,你看一下前边人家是不是调用过G41/42
G49是单独用的,取消刀长补
你看看是不是你一改改成G49X-Y-  格式了,不能这样用吧
另外,刀长补G43/44不用G49取消也行,在后续程序中通过调用其它刀补就会自动取消前一个刀补

网友:
G49取消刀具长度补偿来自: Android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