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设计使柱塞缸能承受一定的偏心载荷,不拉伤柱塞。

楼主(2012-09-02):
怎么设计使柱塞缸能承受一定的偏心载荷,不拉伤柱塞。

网友:
缸外到杆头加支撑。

楼主:
缸外到杆头加支撑。
请您讲详细一些,我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

网友:
柱塞杆头尾各加一个球铰

楼主:
杆头尾各加一个球铰,加一个在杆头,杆尾怎么加

网友:
有必要切结构允许的话可考虑在活塞杆头设计个滑动或滚动副结构以承担非轴向力

网友A:
柱塞用球面支承
还可以来个双球面的:

楼主:
谢谢,这个方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柱塞用球面支承
还可以来个双球面的:

兄弟这个结构能不能给个一两张图纸看看啊,不胜感激啊
yshao361@163.com

网友(点评):
这个是设计手册上的原理图,我手上也没图纸.

楼主:
柱塞用球面支承
还可以来个双球面的。

第二个图柱塞里面套一根轴两头有球面,有偏心受力怎么分析,加工难度是否较大?

楼主:
还有没有其它的设计方案?

楼主(2012-10-08):
我国第一台12000t油压机:

楼主:
听说还有液压同步的技术方案

网友:
莫非要用到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