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角器可以磨吗?

楼主(2012-09-02):
我在工厂给一个直径23的孔倒角,有600个工件,倒角器的刃口上有个豁口,倒角的时候声音很大。我原本想用砂轮磨掉缺口,可师傅没让磨,理由是倒角器不能磨,一磨就报废。。。。我回去想不通为啥。。我觉得倒角器最大的用处是去孔口毛刺,磨一下不会有大碍的。。。哪位大侠可以解答一下。。最好是理论答案。。。。小弟谢了

网友:
最好不要磨。因为刀后角是5度。手磨肯定不行。即便磨出来。倒角时也是啃活。所以要用刀具磨。刀角时注意转速控制在200转左右。不然就会崩刃的。

网友(点评):
很详细。。。。谢啦

网友(点评):
不客气。共同学习。

网友(点评):
的确,不好搞,要不就不吃刀,要不就啃活

网友A:
可以磨,但是要注意后角的控制,越小越好。多磨几回你就会掌握。

网友:
有什么东西是不可以磨的??看你怎么磨,用什么磨而已。。。

网友(点评):
就是! 如此简单的玩意还不能磨? 那厂家怎么做出来的?

网友(点评):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倒角器不可能是一次性的。。。

网友(点评):
这个真的可以有 关键是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磨,但是要注意后角的控制,越小越好。多磨几回你就会掌握。

在倒角器的设计理论上有没有规定 可以重新磨。

网友:
如幸福侠所说,不但能磨,还可能有好几种方式磨。
   可以磨前刀面,可以磨后刀面。
          看你什么设备,刀具原来的状态,加工什么要求等信息。

网友:
可能是不能用砂轮机磨。毕竟你这只有两个刃,应该上机床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倒角器的设计理论上有没有规定 可以重新磨。

当大家把用过的刀片丢在一旁时,我已经用他们丢下来的刀片重磨使用好多年了。事实上,用过的刀片只要不是缺了或崩刃,是完全可以再次重磨的。而你购买刀片时也没有被告知不能磨或可以磨,一切都是看自己怎么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