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做一个载人的两轮平衡车,请教

楼主(2012-09-02):
我想用电机输出轴接一个法兰然后法兰接轮子,现在的问题是:电机轴不能承受太大的径向力,那么应该怎么解决呢?电机和轮子如图所示。先谢过大家。
电机轴直径20

网友A:
看照片上的比例!我想问下楼主兄弟是做什么专业的?

网友B:
解决你的问题先要把逻辑关系搞清楚,车轮与车身是如何连接的?!

电机轴的确不能直接承受轴向力,但是轴承可以呀,你的车身和车轮的连接一定是有轴承的吧,轴向力在哪里被平衡了,电机只是驱动而已,电机应该是和轮轴连接的,不会直接与车轮连接呀。

你拆个自行车后轮就基本会明白了。

网友C:
用支架将径向力转移到电机壳体上或者其它部件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照片上的比例!我想问下楼主兄弟是做什么专业的?

谢谢这位朋友的关注,我是学机械设计的,不过更爱好电子方面。图中比例有什么问题吗?电机是450W一只,轮子直径45cm。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解决你的问题先要把逻辑关系搞清楚,车轮与车身是如何连接的?!

电机轴的确不能直接承受轴向力,但是轴 ...

谢谢这位朋友的回答,我知道电机是跟轮轴连接,轮轴再与轮子连接。要是在轮轴的地方只放一个轴承(相当于轴承一边是轮子,另一边轴与电机轴相连),能受得住吗?车子加上人的重量110KG,轴承吃得消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支架将径向力转移到电机壳体上或者其它部件上。

谢谢哈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位朋友的回答,我知道电机是跟轮轴连接,轮轴再与轮子连接。要是在轮轴的地方只放一个轴承(相当于 ...

不知道是你没明白我的意思还是我没理解你的意思,呵呵。

传统的结构是:车身的支架与轮轴连接,轮轴通过轴承与车轮连接,至于用什么轴承要根据所受载荷选择,电机轴和轮轴的连接只考虑驱动,基本不需要考虑承受轴向和径向的静力载荷,因为静力载荷全部由轮轴与车轮连接部位的轴承承担了,无论是轴向的还是径向的。

网友D:
还在注意扭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是你没明白我的意思还是我没理解你的意思,呵呵。

传统的结构是:车身的支架与轮轴连接,轮轴通 ...

嗯,看来得去跟老师交流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在注意扭力。

嗯,谢谢哈。

网友A:
我问楼主是学什么的是要仰慕一下!载人两轮平衡车驱动系统倒还其次,关键是平衡系统!前进和后退是按人体前倾和后仰的角度来控制的!轮子有一定的自锁系统,应该不是那么好做!驱动的话还不如选择电瓶车的后轮,直接买一只当主动轮就OK!加减速也好控制!期待楼主的成功!
另外就是楼主打算用法兰盘连接电机输出轴和轮子是不合适的,减速电机的输出轴太小,同时所使用的轴承也承受不了径向力,还要考虑速比的问题!轮子使用时转速估计不会超过30转,承载的方式我可以给楼主一点建议,见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问楼主是学什么的是要仰慕一下!载人两轮平衡车驱动系统倒还其次,关键是平衡系统!前进和后退是按人体前 ...

回宿舍路上,回去慢慢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问楼主是学什么的是要仰慕一下!载人两轮平衡车驱动系统倒还其次,关键是平衡系统!前进和后退是按人体前 ...

谢谢你的建议,平衡系统我觉得不算太难,这也算是挑战下自我吧,上大四了,也算是大学最后给自己的一件作品吧。输出轴的确细了点,但是如果我用一根30直径的轴作为电机的延长轴,然后再用延长轴连接法兰盘接轮子。在延长轴的中间与一个连接车身的轴承坐连接。这样不知道行不行。明天我画张简单的示意图上来。

楼主:
画了个简单的示意图  这样行不?

网友(2012-10-09):
我这有现成做好的你要吗

网友:
你要做两轮平衡车 那你就得花大价钱买自动平衡器 有着这个你的两轮车才能平衡!哥们儿!机械部分都是小事,主要问题就是我说的自平衡器

网友:
多了解一个汽车的悬挂你就明白了

网友E(2013-09-17):
你好楼主请问你的平衡车用的什么驱动板和传感器呀!有图片或链接吗?我也想做一台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位朋友的回答,我知道电机是跟轮轴连接,轮轴再与轮子连接。要是在轮轴的地方只放一个轴承(相当于 ...

这位仁兄有点小看轴承的承受能力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好楼主请问你的平衡车用的什么驱动板和传感器呀!有图片或链接吗?我也想做一台

已经做好了   好久没到论坛来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4d13de0101ayhy.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位仁兄有点小看轴承的承受能力了吧

谢谢 。

楼主:
感谢大家的建议,车子做出来了。太久没上论坛来。车子视频: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4d13de0101ayhy.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解决你的问题先要把逻辑关系搞清楚,车轮与车身是如何连接的?!

电机轴的确不能直接承受轴向力,但是轴 ...

这个可以…!

网友:
加油   你机械方面需要的还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解决你的问题先要把逻辑关系搞清楚,车轮与车身是如何连接的?!

电机轴的确不能直接承受轴向力,但是轴 ...

支持你说的,顶下

楼主:
感谢各位大大的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好楼主请问你的平衡车用的什么驱动板和传感器呀!有图片或链接吗?我也想做一台

主控:ATMEGA16
传感器:陀螺仪IDG500
              加速度传感器:ADXL322
驱动:MOS管:IRF1404

连接在上面的回复有。

网友:
很牛的小伙子,顶你,前途无量啊!

网友:
平衡车更重要的还是在于电控,不知道是不是要陀螺仪和加速度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