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G71指令中如果不留精车余量,后面的G70可以省略吗?

楼主(2012-09-02):
数控车G71指令中如果不留精车余量,后面的G70可以省略吗?

网友:
G71可以不用G70精车!
G71和G70都可以单独使用的!

网友:
 G71和G70都可以单独使用的!

网友:
很负责任的告诉你可以

网友:
這個主要看你做什麽件了,比如錐體的話G71之後,不管是G70還是G01反正都要精走一刀

网友:
一般执行G71时最后他会粗车走一遍的 所以如果不留余量的话G70也可以不用 用了G70只是在粗车之后再走一遍精车

网友:
实践告诉你,在车比较大的倒角时,有些机床,会产生刀印,很明显

网友:
肯定可以的

网友:
可以使用  G71不了余量 精度和表面粗糙度 不好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