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的转速和进给一刀走过,但是粗糙度不一致

楼主(2012-09-02):
在车间经常会遇到很多产品同一个平面用同一把刀,同样的转速和进给一刀走过,但是粗糙度不一致。请教各位大侠,这是怎么回事?
产品都是铝合金的,刀有刀杆,刀盘,铁刀,金刚石合金的都有。机床精度绝对能保证的。
另外请教个问题:如何能把平面的刀纹做成渔网状的,(有时能做出有时做不出)

楼主:
另外在同一工序用图纸值钻的孔为什么有的孔位置度会超差,而有的孔却不超,程序往往要调成一部分数据是图纸值,一部分不是图纸值才能做出合格的产品

网友:
是有 这样的  情况
和机床,切削液很大关系

网友(点评):
切削液有可能啊,我再多观察一下

网友A:
如果设备精度没有问题,要考虑:零件的上序加工余量,刀具磨损(重新对刀,检测刀片),如果是面铣刀的话,只安装一片刀片,可加工出你要的网纹。因为要是所有刀夹处要是都安装刀片,在对刀仪调刀的时候,很困难调成等高的,换句话说刀盘刀尖的整体平面度不好!

网友(点评):
刀粒太少的话粗糙度又太大了吧

网友:
和刀具有关啊

网友:
可能和刀具 进刀(余)量 转速都有关

网友:
刀子磨损 零件硬度不一致

网友B:
平面做成渔网状,很简单的东西

网友:
网纹:装一个刀片,大进给

网友(点评):
不是大网纹,粗糙度0.8到3.2

网友(点评):
带修光刃的刀片,看上去有网纹,实际没有,粗糙度可以达到Ra3.2以下。

网友:
长知识咯,哈哈

网友:
如果材料买药问题的话,应该是余量或者刀具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你的刀具磨损不一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平面做成渔网状,很简单的东西

说说看 兄弟 怎么个简单法

网友:
余量 刀具磨损 线速度也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设备精度没有问题,要考虑:零件的上序加工余量,刀具磨损(重新对刀,检测刀片),如果是面铣刀的话, ...

如果刀没问题的话,不会的,你可以尝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