斜孔加工

楼主(2012-09-02):
请教如何在孔内加工斜孔file:///D:/我的文档/桌面/222.exb

网友:
看不清图,看字面的话,如果钻头不会干涉的话,就用工装,如如干涉的话,就放电加工吧

网友A:
斜孔在设计及工艺上应该避免,这是设计问题

网友(点评):
没办法的,有的东西必须要斜孔,像汽车保险杠,车灯模,那斜孔多的很。为了冷却效果,必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斜孔在设计及工艺上应该避免,这是设计问题

你说如果树杈长的不斜了多不美观啊

网友:
通孔还是盲孔?

网友:
不知道你操作什么设备?我的办法是先用铣刀在斜孔位置铣一个小平台,再用中心钻点个窝定个心,然后就直接打了。不知道你能不能确定你所打斜孔的位置!如果不是加工中心确定不了就让数控铣帮你铣个小平台再打!找你们工长协调一下!

网友:
斜孔的话  可以自己做工装加工  用加工中心和钻床都可以把  要不就买动力头

楼主:
谢谢诸位,是个盲孔,主要是工件太大,用铣刀加工平台不好加工(铣刀长160),现在是用镗刀加工出一个平台,但是工效低。不适用批量生产。我现在正在设计钻模,等好了后,拿出来请诸位指正下

网友:
6楼正解

楼主:
[exb]F:\lvqn2\s\250K支架\夹具\斜孔\斜孔[/ex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