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GLC材质焊道黄烟怎么处理?

楼主(2012-09-03):
我们是冲压工厂,做背光源的。就是液晶电视里面的背板和前框。目前前框有个工艺,就是将两条L型的原材,利用激光镭射焊接成一个口字型,然后再进行冲压,制成前框成品。

目前遇到的问题是,焊接后,焊道的两侧会有黄色的烟。目前解决的方法是安排人力在后端用酒精擦拭。

请问还有更好的方法吗?

网友:
激光镭射切割听过,焊接还没有听过,楼主有没有图片,还有你的材质也不说,别人怎么回答呢

楼主:
材质是SGLC,冲压用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