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将PROE/2001的测量值加入到关系式中?

楼主(2012-09-03):
     不知道PROE/2001的测量值是否可以加入到关系式中?有哪位知道者能否举一个简单而详细的例子,先谢谢了!

楼主:
期待高手进来解决。

网友:
这个简单,电脑没装PROE.不好给你截图

网友(点评):
看来有希望了!期待你有空上传一下,谢谢!

网友A:
你不如把具体问题贴出来,不好意思我用的是野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如把具体问题贴出来,不好意思我用的是野火.

        如图为检测到一机构的速度曲线,纵坐标为速度,横坐标为时间;现想生成另一曲线,纵坐标为速度的平方,横坐标为时间,用土办法太麻烦了,如果能用关系式自动生成就很方便了!

网友A:
既然是机构何不在"机构"里边,做分析? 机构运动仿真,测量 就有 速度  加速度的测量结果 图形.
以下图片顺序倒了, 速度加速度请看曲线下边的单位。横轴是时间 竖轴分别是速度  加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机构何不在"机构"里边,做分析? 机构运动仿真,测量 就有 速度  加速度的测量结果 图形.
以下图 ...

      谢谢了!看来我举的例子不是很合适,我的本意就是想用测量数据利用关系式来生成新的曲线,这将有很广泛的用途能节约大量手工计算的时间。
      反过来问一下,就如图一段速度时间曲线,在机构仿真里能导出速度平方时间的曲线吗?我的影响里机构仿真可以将设计好的运动,导出速度、加速度等参数,不清楚是否可以根据给定的速度时间曲线来生成其它曲线,如果可以,这也是一种很好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机构何不在"机构"里边,做分析? 机构运动仿真,测量 就有 速度  加速度的测量结果 图形.
以下图 ...

      还是请您先用关系式的方法示范一下,这样更加灵活,自己可以随意修改想要的参数,谢谢!

楼主:
     前面可能还没说明白,现在再详细点:在如图曲线上取几点,如点A、B、C,假设A点横坐标值为0.5,测量到纵坐标值为4,B点横坐标为1,测量到纵坐标为3,C点横坐标为1.5,测量到纵坐标5,那么用土办法就可以得到新的曲线上点A、B、C的坐标值分别为(0.5,16)、(1,9)、(1.5,25),如果要取的点很多甚至是连续的,用手工计算太麻烦甚至不现实的,如果能用PROE的测量值加入到关系式中,去驱动生产新的曲线,那将很省事了。

楼主:
     百度上搜了一下有个简单的介绍,在 测量 下如选择 类型 为 距离,其选项里会出现 增加特征,增加特征就是用于驱动关系式的,但没有详细说明方法。

网友A:
可以这样,不过有点偏,把测量图表,保存为文本grt文件,将后缀grt改为txt,删除头文件只保留数据,用记事本打开,在把数据导入excel ,在excel中转换你的要求,譬如平方什么的,再转回txt ,参照ibl文件,加头
open
arclength
begin section!
begin curve
将后缀txt改为ibl
再在proe插入曲线 数据来自文件
ibl 就得到你要得曲线了,其实除了专业的计算软件,excel是最具计算功能的。
如图,上边是第一条测量曲线,下边就是他的y值平方的曲线,两条曲线都是数据来自文件。

楼主:
     这是一个很好的思路,我慢慢揣摩一下,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这样,不过有点偏,把测量图表,保存为文本grt文件,将后缀grt改为txt,删除头文件只保留数据,用记事本打开 ...

     这的确是一种好方法!类似的问题可以很方便解决了,非常感谢!
     再请教一下,在PROE2001测量中有增加特征这一栏,但不知道如何去引用这个值,比如在PROE模型里测量到一个正方形的对角线距离L1=100,可以在测量一栏中点击 增加特征 用于参数化,如果要新建一个边长等于L1的正方体,如何去引用这个L1?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的确是一种好方法!类似的问题可以很方便解决了,非常感谢!
     再请教一下,在PROE2001测量 ...

分析特征,大都用在敏感度分析.优化设计,分析研究等行为建模方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析特征,大都用在敏感度分析.优化设计,分析研究等行为建模方面.

      是的,百度上有介绍说这主要用于行为建模上。

楼主:
     刚到新华书店翻了一下教程,如果是测量长度并将增加特征名称为L1,假设引用参数为d11,则引用方法为d11=length:fid_L1,但现在一直试都不成功,提示length:fid_L1为无效符号!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到新华书店翻了一下教程,如果是测量长度并将增加特征名称为L1,假设引用参数为d11,则引用方法为d1 ...

你应该建立的是特征关系,如图

楼主:
      我用的PROE2001,在测量—— 增加特征 完成后,然后再重新定义这个特征由 测量 改为 关系,跳出一个对话框输入上面的关系式,但就是失败。
      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的PROE2001,在测量—— 增加特征 完成后,然后再重新定义这个特征由 测量 改为 关系,跳出一个对 ...

得在特征关系里面,  看红线的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得在特征关系里面,  看红线的字。

    谢谢!改天安装个高版本的PROE试试,现在用的PROE2001。

网友(2017-08-01):
参数名:fid_
测量距离的格式 是 distance:FID_特征名

网友(2017-09-16):
我的天呀!情况一样。。。。。这也是我一直想弄明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