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轴承振动加速度值和速度值如何判断轴承故障?

楼主(2012-09-03):
根据轴承振动加速度值和速度值如何判断轴承故障?请高手给指点下。

网友:
首先测量要非常准确,数据要转化为‘数字图谱’,

与计算机内保存的‘故障图谱’进行比较,计算概率事件,

将新的‘故障图谱’列入,作为学习成果,

有具体技术问题可以交流,俺玩这个,可以详细交流技术细节,你先开口说吧,哈

网友(点评):
恩,这就是所谓的专家系统,需要样本支持。

网友:
我们是做罗茨风机的,在这一方面的要求也很高。以前做售后服务的时候经常要对风机的振动超标进行原因分析、提出解决方案。经常搞得头好大,恨没能早识998大侠哈!

网友:
根据数值只能看出有没有问题和问题的严重性吧。要把振动曲线做傅立叶变换,找出振动频谱,然后根据频率和振幅分析振动及失效原因。
998大侠讲的专家系统很棒,不过咱还没有见过有这样系统的公司,希望有一天可以。

网友:
哦,对了,SKF的网站上有一些计算,帮助分析特定的振动频率是什么部件损坏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