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器,不相关的齿轮干涉了,怎么改。。。

楼主(2012-09-03):
3对齿轮副本来都是标准斜齿轮,但是2轴的大齿轮和3轴的小齿轮居然有干涉,应该是不相干的。。。因为各轴中心距早就定了,为了避免2轴和3轴上端两个本不相关的齿轮发生干涉,我就把1轴和2轴的齿轮副进行了高度变位,2轴大齿轮尺顶圆小了点,但是和3轴的上端小齿轮还是只有0.95的间隙,考虑到工作振动,装配误差,热膨胀等等,这0.95还是太小了。。。
所以为了消除干涉,把这对不相关齿轮的间隙变大到至少3-5,我想问,
1.这对变位齿轮的变为系数按哈工大的变位系数选择表选了最大值,我能否再稍微选大点,然后做齿轮副的各种强度校验。
2.能否把第三对齿轮也做高度变位,第三对齿轮的主动轮比从动轮小,能把小的继续变小吗,我印象中高度变位是为了提高齿轮的接触强度等等。把小齿轮负变位后是不是不用做强度校核,肯定不满足。。。

因为考虑到以前产品的原因,中心距、齿数不能变,不知道以前的设计者是怎么消除这个干涉的问题的。。。

楼主:
1级,m=3,Z1=22,z2=77,
2级,m=3,z1=44,z2=88,
3级,m=4,z1=38,z2=86

网友A:
不能变一下齿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变一下齿数吗?

我说过了 不行。。。因为传动比的原因

网友(点评):
两级传动,变齿数可以保持传动比不变。但是不想改变齿数,中心距也不变,原齿轮还是标准齿轮,那只能在模数上做文章。

网友B:
1.调整齿顶高系数,校核强度也是一种方法.
2.调整变为系数,增大小齿轮变为系数,减小大齿轮变位系数,然后校核强度.

网友:
我说话直率点,楼主勿怪,我感觉你在乱用变位齿轮,呵呵,齿轮的变位可不是解决楼主的齿顶干涉问题用的。

把你的各级齿轮齿数、模数贴出来,看看有没有改齿数的办法解决,改齿数一样有可能不改变传动比的。尽量不要随意使用齿轮变位!

网友(点评):
仁兄,各级参数见楼下的某楼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调整齿顶高系数,校核强度也是一种方法.
2.调整变为系数,增大小齿轮变为系数,减小大齿轮变位系数,然后校核 ...

正在做你说的这项工作。。。

楼主:
补充一下,我对以前的产品做了比较认真的测绘,总的和各级中心距以及2级和3级的两对齿轮,数据非常吻合我的设计数据,但是第一对齿轮数据出入很大,我猜测原来设计师采用了比较大的变位,后来我对第一对齿轮进行了变位,采用了理论最大变位量还是没有达到以前产品的尺寸。

楼主:
我想知道,中心距一定的情况下,一对高度变位齿轮的变位系数不是互为相反数吗?为什么我测绘的第一对齿轮的变位量不同?那样不会影响啮合吗?

楼主:
刚又演算了一次,第一对齿轮副,z=22的小轮采用了0.4的正变位,z=77的大轮采用了0.7的负变位,有这么变位的吗?

网友(点评):
补充,都是斜齿轮,高度变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知道,中心距一定的情况下,一对高度变位齿轮的变位系数不是互为相反数吗?为什么我测绘的第一对齿轮的 ...

第一级原来的m=3,z1=22,z2=77可以用m=2.75,z1=24,z2=84,传动比、中心距不变,齿顶圆直径会变小些。尽管2.75是第二系列,也是可以用的,仍然感觉比变位好些。你测量的原设计的第一级哪些数据出入大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刚又演算了一次,第一对齿轮副,z=22的小轮采用了0.4的正变位,z=77的大轮采用了0.7的负变位,有这么变位的 ...

高度变位是可以调整中心距的,你要摸到原设计者的设计思路才能理解原设计的细节处理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度变位是可以调整中心距的,你要摸到原设计者的设计思路才能理解原设计的细节处理方式。

说到这我也特别想知道原设计者是怎么搞的。。。第一对齿轮,齿数模数都一样,但标准设计数据da1=72.7 da2=239.3,测绘数据是75.3和235.5,求大神继续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到这我也特别想知道原设计者是怎么搞的。。。第一对齿轮,齿数模数都一样,但标准设计数据da1=72.7 da2 ...

看这数据还真的好像有变位在里面。

你的螺旋角如何测定的?是多少?

楼主:
螺旋角是算出来的,取了我的计算值,a=m(z1+z2)/2cosβ,中心距,齿数模数都是定的,而且我和原设计者都一样,那必然螺旋角也肯定一样啊

楼主:
β是粗测的,纸上一沓,取了几组三角形,不过和计算值相差无几。

楼主:
下班了,大神,记得给我留言啊,我现在觉得他肯定是变位,但是取得什么系数,怎么取得,校核了没,我还得继续验证。

网友:
引用 楼主:
螺旋角是算出来的,取了我的计算值,a=m(z1+z2)/2cosβ,中心距,齿数模数都是定的,而且我和原设计者都一 ...

公式没问题。不过,你的计算是不是已经假定没有变位了呀,呵呵。如果有变位系数存在的话,中心距就不是你测定的了,实测中心距应该是变位修正后的,而你需要带入公式的应该是变为前的原始中心距吧。

网友(点评):
高度变位不同于角度变位,是不改变中心距的。

网友:
大齿轮负变位,适当加大螺旋角呢?

网友(点评):
中心距不能变,螺旋角不要想了。。。

网友:
果断变齿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又演算了一次,第一对齿轮副,z=22的小轮采用了0.4的正变位,z=77的大轮采用了0.7的负变位,有这么变位的 ...

俺的理解是,变位的一个目的就是调节中心距,
如果中心距比两个基础圆的半径之和少0.3,
就可以按你说的这种变位来弥补。

网友:
手册上应该有吧

网友:
齿轮是个复杂的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