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英寸多少牙是怎么来的?

楼主(2012-09-03):
请教!一英寸多少牙是怎么来的!

网友:
公制螺纹螺距是怎么来的。根据实际需要制定的系列。英制螺纹牙数,相当于公制螺纹的螺纹螺距。

楼主:
哦!谢谢!它是一种规定呀!

网友:
是早期的大师们根据使用要求及使用经验, 考虑了强度,工艺性后优选出的数值, 并以标准的形式固定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