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青铜,树脂砂造型,现在做出来气孔很多

楼主(2012-09-03):
我们的是铝青铜,树脂砂造型,现在做出来气孔很多的啊,是不是工艺有问题的啊,还望大家指教的啊!!!

楼主:
怎么回事的哦,提出问题都没有人回答的

网友:
以前好不好?

网友A:
请告知具体工艺情况,浇铸温度,熔炼温度,材质,吹氮时间,除杂质工艺,及浇冒口位置,缺陷的位值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告知具体工艺情况,浇铸温度,熔炼温度,材质,吹氮时间,除杂质工艺,及浇冒口位置,缺陷的位值等等。

缺陷图

网友:
从工艺设计排气、排渣考虑,注意浇注温度

网友:
从图片上看,是气渣孔,假如熔炼没问题,有2次氧化的可能,浇铸系统需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