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辊道输送线电机选型,多谢了!

楼主(2012-09-03):
大家好!
刚进入非标自动化行业,现在在设计一条自动输送辊道线,是输送发动机缸体的,现在不知道如何计算选多大功率的电机,请各位高手帮帮忙,非常非常感谢!
具体参数如下:
缸体重量是:35KG   缸体运动速度是 9m/s  电机选用SEW 4极电机  辊子直径是60mm  采用链传动,缸体同时在三个辊子上方,辊子转速拟定为60r/min;
请各位高手指点下  电机的功率该选用多大的?多谢了

楼主:
不好意思,缸体移动的速度是错的,应该是 3.14*60*60=11.304m/s
请高手多指点啊

网友(点评):
每秒11米啊,哥哥,你要不要去现场看看是什么概念。

网友A:
引用 楼主:
P=F*V=0.1*350*0.188=6.597W  ?
是这样吗?怎么越算越小了....

没有少算,而且摩擦系数还选高了。
其实很容易验证,找一个类似滚道,放一个重量相当的物体,一定是你用一根手指头就能够把物体推动了。
工件从静止到设定速度,需要有一个工件以合适加速度达到的推动力也得考虑计算,估算时要考虑的情况还有同时在滚道上的工件数量。然后还要考虑机械传动的效率以及给个保险系数。
不过,再怎么计算,得到的数值,在这种低速滚道输送方式下,都不会大。
因此,完全没有必要做你前面那样的计算。

网友(点评):
受教了,我接触输送机转速1r/min,输送线15米长,物料总质量6000kg,算出来电机就0.2KW.觉得好不靠谱。

网友B:
做传动并不对功率那么苛刻,都是反计算。就是先按设计需要看哪种机型的安装比较合适输送线,选定机型后再在减速机资料里找需要的速度,速度出来好再在功率栏里找扭矩参数。
你的9m/s还是比较吓人的,如果你己选定了60转/分,那你就找好你要的机型。你只说了电机,没说减速机型式,蜗轮?锥齿?……如果是变速的,选可以反转的(比如蜗轮、摆线属不可反转的)以防加减速的反冲击。选好减速机型式后再按60转的输出转速找扭矩,差不多就是能克服35KG的滑动摩擦力的扭矩就够了。出差好久了,没在公司手里没资料,估计你的电机功率在0.55KW以下足够了!看一下上面的使用系数。
另外提示一下链轮,如果每两个轮之间一根链,你要考虑无法张紧时的轴距,链条下垂太多可不好。同时这种传动的链轮距可不是双排链的排距,要考虑两根不同方向运动的链条运动空间。如果是从头到尾一根链条,要考虑压板,不然中间的链会跳齿(这两种方式我们都应用过N次)。
另外比如什么链轮要是单数的,17齿以下尽量少用,链条规格的选用等都是常识,在手册里可以查到。托辊两边要防物料轴向串更动,辊子要做低成本更换的(不能在整根轴上车辊子)。减速机放在出料端,减速机转速不合适可适当用链轮齿差不弥补等。

网友(点评):
这位大侠很专业,能不能加你为好友学习下?你QQ多少?加我77731913 另外减速机放在出料端,为什么不能放在入料端呢?

网友(2014-09-23):
引用 网友B:
做传动并不对功率那么苛刻,都是反计算。就是先按设计需要看哪种机型的安装比较合适输送线,选定机型后再在 ...

差不多就是能克服35KG的滑动摩擦力的扭矩就够了
缸体不和辊轮发生相对滑动吧,既辊轮和缸体间的摩擦力小于最大静摩擦力。最近也在试着计算辊道电机功率和转矩,也有很多不明白的,感觉你说的不是很详细,能具体一下吗?

网友(2012-09-03):
n=60r/min=6.28rad/s   v=w*r=6.28*0.03=0.1884m/s  速度怎么到的9m/s

网友(点评):
同样好奇。哈哈。

网友: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72737,那里是我发的马达先型,自己去学吧

网友:
make一下,等学习。

网友:
很好奇,那里又建了一条汽车发动机生产线

楼主:
3.14*60*60=11.304m/min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传动并不对功率那么苛刻,都是反计算。就是先按设计需要看哪种机型的安装比较合适输送线,选定机型后再在 ...

受教了!
非常感谢!
我看以前类似的都是选用0.37KW的电机,R系列斜齿轮减速电机,就是不知道是怎么算出来的,所以想请高手指点下,那个速度是写错了,真不好意思,应该是约11m/min,客户其实没有明确要求,只是感觉这个速度足够了;
你能把计算的公式指点下吗?我选的摩擦系数是0.1,谢谢了!

楼主:
多谢指点!不好意思,写错了!请您再多指点,谢谢!

楼主:
高手在哪里啊?
我自己的算法,请大家指点下看算的对不对,谢谢!
驱动链条的牵引力:
Pc=f*W*Q(Dr/Ds)=0.1*350*2(0.06*2/0.06912)=121.52 N
Q——由实际驱动辊子数与滚子链损耗系数所确定的系数;
W——每个动力辊子驱动的重力, N
Dr——辊子直径 m;
Ds——辊子链轮节圆半径 m;链轮选SP40B 17齿的  节距12.7  ,节圆直径69.12mm;
电机功率为:
N=K*Fn*V/1000 η       KW=1.5*121.52*0.03456*0.183/0.06*1000(0.7*0.65*0.8)=0.05278 KW =53 W
k——电机欲量系数 K=1.15~1.5
V——输送机运行速度 m/s
η——传动总效率, η = η 1* η 2* η 3
η1——链条与链轮的传动效率, η1=0.7~0.8
η2——减速装置的效率 ,η2=0.65~0.85
η3——加速阻力和其他阻力需增大的功率, η3=0.8
Fn=Pc*Ds/Dr

算出来的功率只有53W,请问对吗?谢谢大家指点啊

网友:
我也是不想总是参照想知道原理和步骤!

网友A:
P=F*V
式中,P为功率,单位W;F是力,单位N;V是速度,单位m/s。
楼主知道功率的这个定义公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传动并不对功率那么苛刻,都是反计算。就是先按设计需要看哪种机型的安装比较合适输送线,选定机型后再在 ...

说的比较透彻,道破了里面所有该注意的地方,另外问一下楼主:摆线的减速机不能反转么?我们现在用的都是普通电机加摆线针轮减速机实现的小车正反转行走。

网友C:
一见9M/s,我也吓了一跳。我是这样选的,没必要进行复杂计算,35XVX(1.1------1.6)。你这个传送带,选1.3,直接算出功率。

网友(点评):
你这个公式没有看懂 ,35*VX 怎么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P=F*V
式中,P为功率,单位W;F是力,单位N;V是速度,单位m/s。
楼主知道功率的这个定义公式吗?

P=F*V=0.1*350*0.188=6.597W  ?
是这样吗?怎么越算越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见9M/s,我也吓了一跳。我是这样选的,没必要进行复杂计算,35XVX(1.1------1.6)。你这个传送带,选1.3, ...

不好意思   速度一开始写错了
但是 如果按照你的算法  35*V*1.3=35*0.188*1.3=8.554  单位是W还是KW?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少算,而且摩擦系数还选高了。
其实很容易验证,找一个类似滚道,放一个重量相当的物体,一定是你用 ...

受教了,非常感谢!

网友(2012-10-06):
线体多长?上面可以同时输送多少个工件?

网友(点评):
2m,最多有5个

网友(2015-04-29):
这精加得很到位啊

网友:
看了就有异

网友(2016-03-17):
引用 网友B:
做传动并不对功率那么苛刻,都是反计算。就是先按设计需要看哪种机型的安装比较合适输送线,选定机型后再在 ...

考虑很周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P=F*V=0.1*350*0.188=6.597W  ?
是这样吗?怎么越算越小了....

这个算法是理论上的,现实中还要考虑机械效率、安全系数等因数。选个100瓦的就差不多了

网友:
多看看论坛总能学到东西

网友(2016-05-12):
引用 楼主:
P=F*V=0.1*350*0.188=6.597W  ?
是这样吗?怎么越算越小了....

F应该为摩擦力,这是个恒扭矩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挺受用的,但还是不太明白,到底是先算电机的功率呢,还是先算棍子转动的扭矩?

其实是同时的,不知道扭矩,哪来的功率

网友(2017-04-22):
受教,原来是老帖子,最近同事正好用到。
匿名
楼主还咋吗

网友(2019-01-18):
学习了,感谢楼主及大家分享。

网友(2019-09-09):
引用 网友A:
没有少算,而且摩擦系数还选高了。
其实很容易验证,找一个类似滚道,放一个重量相当的物体,一定是你用 ...

真的厉害

网友(2020-08-14):
0.2*35*9.8*11/60*1.5/0.7=27W,为什么差这么多呢?

网友(2021-03-16):
受教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