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行车前轮的轴承是怎么安装组合的

楼主(2012-09-03):
前轮固定的很精准,请问它是如何组装到一块的,而且不会错位

网友:
什么意思?

俺修过好多年自行车,  没觉得前轮轴承有什么特殊,错位?怎么会错位?

轴承滚道(内圈或外圈)固定在轮毂上,另外一侧旋在轴上,中间是滚珠,就这样呀!

网友(点评):
前轮构造很简单。他是不是说那种成品的沙卡?

网友:
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问题?是轴承在花鼓里的组合还是花鼓在前叉里的组合?花鼓里的组合又分为轴承和滚珠,也有很多种固定方式的

网友(2014-05-17):
那里有那么复杂啊

网友:
高端的,一次装夹加工两个轴承座孔,这样可以保证同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