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削尼龙材料,尺寸很不稳定,削子缠得很厉害

楼主(2012-09-03):
活很简单,尼龙滑轮,外径150,内孔85轴承孔,公差正负0.015,用数控车直接车出来,用过机夹刀和焊接合金刀,尺寸很不稳定,忽大忽小,真头疼。还有一个就是,削子缠的很厉害。求各位大侠帮帮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点评):
选用CDW20牌号金刚石刀具,刀具角度可选7-11度后角,5-6度前角,2-3度刃倾角,可粗加工,可精加工,

网友A:
我说下我用普车干的经验:用高速钢车刀,磨的非常锋利,几乎像菜刀一样,卷屑槽要小些。大进给量。不缠屑,
精车公差的部位,最后一刀小进给高转速。

网友(点评):
好点子!看来您真是“喝着雪花赶车车”的。

网友(点评):
经验老到。

网友(点评):
说的非常正确.我就是这样车的.看来你是喝着雪花总结的经验.

网友(点评):
学习了,请教如何车聚丙烯?很光无毛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说下我用普车干的经验:用高速钢车刀,磨的非常锋利,几乎像菜刀一样,卷屑槽要小些。大进给量。不缠屑, ...

谢谢,明个我就去试试。

网友B:
如用机夹刀片,可用加工铝合金的磨制刀片,那种刀片十分锋利,我们试过,但还是有点缠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用机夹刀片,可用加工铝合金的磨制刀片,那种刀片十分锋利,我们试过,但还是有点缠绕。

普通机夹刀哪个缠啊,手忙脚乱的。谢谢指点,

网友:
  尺寸变应该是“热胀冷缩”的道理  加工这种材料就是这样

网友C:
一把锋钢刀就可以搞定

网友D:
尺寸不稳定 是到不够锋利 用高速钢刀要磨得很锋利比机卡刀要快得多 想不缠削就别开卷削槽,把你想要排削的方向磨低 高速车削削条就会向那个方向穿出来 如果你掌握得好 削子会在地上堆成一堆

网友(点评):
的确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把锋钢刀就可以搞定

谢谢指点

网友E:
刀子锋利。转速快,走刀0.2。要用手磨刀。

网友:
用白钢方磨个刀子就行了。。。。。

网友:
磨把锋利点的白钢刀吧,试试

网友F:
用高速钢加水车削,很好搞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尺寸不稳定 是到不够锋利 用高速钢刀要磨得很锋利比机卡刀要快得多 想不缠削就别开卷削槽,把你想要排削的方 ...

呵呵 我也喝雪花 有机会一起喝 哈哈哈

网友:
手磨白钢刀,大吃刀。快进给。

网友:
有车铝合金的刀片,锋利不输白钢刀!!!!人家精车削大铝滚筒时,搞个强力大风扇   看它铝屑往哪跑

网友:
想办法磨白钢刀的前刀面断削槽,让屑从刀具前边排出就不会缠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说下我用普车干的经验:用高速钢车刀,磨的非常锋利,几乎像菜刀一样,卷屑槽要小些。大进给量。不缠屑, ...

要不要加切削液

网友(点评):
我所加工的尼龙棒都是普通常见的。具体型号规格么在意。我是不加切削液的。也没听说过要加切屑液。刀锋利切削力小,尼龙受热小,守则尼龙受热膨胀,不缠刀才怪

网友:
或许用小钢锯的锯条磨一把刀试试,我以前听说人家用过这种方法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尺寸不稳定 是到不够锋利 用高速钢刀要磨得很锋利比机卡刀要快得多 想不缠削就别开卷削槽,把你想要排削的方 ...

粗车要加切削液吗?

网友:
用高速钢、磨锋利点

网友:
用白钢条加工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刀子锋利。转速快,走刀0.2。要用手磨刀。

我都用0.45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高速钢加水车削,很好搞

尺寸不稳定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F:
引用 楼主:
尺寸不稳定是怎么回事呢

你是不是夹变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是不是夹变形了?

一开始吧变形很厉害,因为外径不圆,所以我全部车了一刀,现在几乎不变形,现在就是尺寸不好控制,用了白钢刀也不行。

网友:
1.加切削液
2.留一定的精加工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开始吧变形很厉害,因为外径不圆,所以我全部车了一刀,现在几乎不变形,现在就是尺寸不好控制,用了白 ...

你1丝的公差,再怎么几乎不变形也变了。改善下装夹方法……

网友:
话说我都是用一把废挫刀磨了车的。

网友(点评):
我用白钢车,刀具都有磨损,不用锉刀怎么样

网友(点评):
没做过批量,具体磨损不清除。

网友H:
      加工完一个工件后,你在夹具夹紧的时候测量下尺寸,然后在夹具松开的时候再测量下,对比是否有误差,如果有,那就是夹具的问题。没有,那就是工艺刀具参数的问题。
      夹具的话,不要用普通的三爪,因为你的公差紧,而且毛坯是尼龙。得用三片式的把整个外圆都抱紧,并且适当降低卡盘的压力。夹具解决了,刀具才能更好的发挥作用。用锋利的K类刀片,比如加工铝合金的刀片,同时刀尖R得小,0.2的比0.4的更适合,切削力更低。参数的话,精车0.2的刀尖话ap0.2~0.5都可以,进给0.2以内,加工这个刀片磨损很小的。

网友I:
一定要搞好冷却,不然尺寸肯定不稳,忽大忽小,这是我干尼龙的的经验

网友:
关键是刀要锋利,不然你不是在“挤削”,而不是车削。还有就是你的材料,有的尼龙棒密度大些,材料好些,更不好加工。

网友:
如8#所说,自己掌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加工完一个工件后,你在夹具夹紧的时候测量下尺寸,然后在夹具松开的时候再测量下,对比是否有误差, ...

谢谢,说的很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一定要搞好冷却,不然尺寸肯定不稳,忽大忽小,这是我干尼龙的的经验

网友:
用手磨刀吧

网友:
就用白钢刀,刀前后角大点要锋利,加点乳化液,粗车走到和背吃刀大点不易缠屑。精车主轴高速吃刀量小点

网友:
加冷却液是不是会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G:

粗车要加切削液吗?

加不加都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开始吧变形很厉害,因为外径不圆,所以我全部车了一刀,现在几乎不变形,现在就是尺寸不好控制,用了白 ...

试试用水  孔大了 就泡水  小了 就放太阳下晒晒 然后包装一定的防潮

网友:
解决内孔缠削问题,建议,
1、材料先钻孔;
2、镗孔时,内孔冷却液要从主轴孔内向外喷;

网友(2014-12-26):
碰到了尼龙的问题,学习一下大家的方法。

网友:
白钢刀,超大前角。与加工橡胶一样

网友:
这要看你怎么夹了,,,屑子缠刀。这要看你到曹是往那边开的了

网友:
塑料件,刀具要锋利。缠削可以试着刀具反着刀头向下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