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YZ轴方向的导轨能否用THK的直线轨?有点担心振动

楼主(2012-09-03):
各位大侠好!

有没有同行设计非标机床的?我现在有个项目,是一台非标铣床是用于专门铣削焊缝的。XYZ轴方向的导轨能否用THK的直线轨?我现在有点担心振动这块。

网友A:
我们都是用的台湾货,HIWIN  PMI  还不错

网友(点评):
他用的日本的THK,好像应该比HIWIN和PMI还要好那么一点点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都是用的台湾货,HIWIN  PMI  还不错

请问那种导轨能否用于机床,振动及冲击这块没有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都是用的台湾货,HIWIN  PMI  还不错

但是价钱可能也要贵一点点哦

网友B:
若你的机床的主轴功率扭矩很大,那你用直线导轨估计有点问题,若你非得要用,建议你使用INA带阻尼块的直线导轨,这种导轨相当于是复合导轨,能提高机床的抗震性。若是小机床,直线导轨没有多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若你的机床的主轴功率扭矩很大,那你用直线导轨估计有点问题,若你非得要用,建议你使用INA带阻尼块的直线导 ...

铣头的主动力电机功率为1。5KW,铣头工作时最大切削力≈235KGF

网友(点评):
这么点大,没有问题。建议可以用台湾产的,价格便宜一点。

楼主:
引用 楼主:
铣头的主动力电机功率为1。5KW,铣头工作时最大切削力≈235KGF

哦。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