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箱液位高了有什么坏处?

楼主(2012-09-03):
1、油箱液位高了有什么坏处?
比如:有些油箱结构会造成油品温度升高。
还有什么?对泵有影响么?是空气这方面么?
2、我单位部分老外的集成块组出口泄油管加的有单向阀,有的没有,阀,原理看了很久也没想出来原因(加单向阀的原因)。哪位给普及普及知识。

网友:
油箱液高才好,,,液低就可能产生温高,进空气。。

网友:
我表示木有完全看明白。油箱液位高当然不会致使泵吸空,但也得保证其他液压缸或是元件回油的时候不要溢出来撒。

网友:
油泵液位高低应该没什么关系吧?反正油泵都是从油箱底部抽油,只是不同的车型,油箱容量和外形设计不同,导致的油泵长短不一!
油泵上的回油阀是为了使燃油共轨管里的燃油压力恒定,油泵一直转,超过压力的燃油就通过回油阀回油箱,你说的没回油阀的油泵,其实是因为把回油阀设计到燃油共轨管另一头了,燃油共轨管在发动机上,你可能没接触到,所以不明白!

网友:
油位高要好些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