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互换性的包容原则,最大实体要求,最小实体要求的区别

楼主(2012-09-03):
    包容原则,最大实体要求,最小实体要求在生产中有何作用?如何理解呀
例如最大实体要求如图:

网友:
以前也在社区学习过,现在将我的理解回复如下,希望帮助到你。
  一般应用在装配场合,保证装配无干涉,同时降低价格成本。
    英文叫做bonus tolerance直译为奖励公差,意思为形为公差可放宽(尺寸公差可补偿形为误差):轴最小即20-0.03时,同轴度要求为0.01;当轴最大为20-0.01时,同轴度可放宽到0.03。此工件在不同轴径下,同轴度范围为0.01~0.03(老师在讲形位公差这门课程时候,会画一个图形和独立原则比较的图形,同学可回顾下,我上面只描述了上下极限公差时的情形)

网友(点评):
解释的很清楚。但更正一点:同轴度为0.01时候,不是轴的最小尺寸,而是最大实体尺寸(即20-0.01=19.99)。一般包容要求多用于保证配合的互换性。像法兰上均布的孔和轴上螺纹孔的配合。最小实体要求用于保证零件厚度

网友(点评):
保证零件厚度及无干涉的场合。像键槽与轮毂的配合采用最小实体要求,保证无干涉

网友:
说的简单点,最大实体要求指使工件有最多的材料,也就是使工件公差保持在上公差或下公差(孔和轴不一样),别的形位公差可放宽要求,这个有公式可以计算.最小实体要求也是类似的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A:
意思就是轴的尺寸在最大即19.99时同轴度必须保证0.01,此时最大实体实效尺寸为20
当轴的实际尺寸走下限即19.97时轮廓不能超出20这个尺寸,此时同轴度误差可放宽到0.03
这样做既能保证装配又能提高经济性

网友(点评):
同意此观点

网友:
以前问过别人,再加上这里的解释,现在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意思就是轴的尺寸在最大即19.99时同轴度必须保证0.01,此时最大实体实效尺寸为20
当轴的实际尺寸走下限即1 ...

明白了 是不是就是指实效尺寸和最大 最小尺寸的关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