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互换性的一点疑问

楼主(2012-09-03):
垂直度,圆跳动,全跳动 他们的区别和共同点在哪里 ?在什么场合需要这三种标注 区别在什么?

网友:
我的理解,在此处垂直度和全跳动表达约束的目的是相同的。至于跳动和全跳动有什么区别,直接查教科书啦!

网友:
个人感觉 这里垂直度和跳动度对表达的约束差不多 不过可能跳动度要求精度更高一点 虽然都写0.05 但是垂直度好保 跳动度不好保。而且一般我们跳动度会做动静平衡的东西
个人浅见 不对请海涵

网友:
楼主的第二种圆跳动按理不标在端面吧?

网友(点评):
哦!好像有这种标法,但具体的理论拿捏不好,期待中......

网友:
明天将这张

网友:
我们的习惯是标记垂直度(因为相对好保证)

网友(2015-04-30):
一般采用轴向圆跳动代替垂直度,因为比较好测量

网友(点评):
我们也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