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螺栓表面能淬火吗

楼主(2012-09-03):
45#螺栓能否表面淬火?淬火后螺纹根部会开裂吗?请教各位高人

网友:
不能,45号钢属于亚共析刚,亚共析刚的淬火温度一般在Ac3以上30-50度,若加热到这,奥氏体晶体粗化,淬火后得到粗大的马氏体,刚性能
变差,且淬火应力增大,易导致变形和开裂。

网友:
这类零件我们这边要么渗碳,要么就镀PVD!

网友:
非标吧,可以淬火,没问题

网友:
是高强度螺栓吧,可以淬火,不会从丝底裂,即使热处理控制不当也不会从丝根出现淬火裂纹.但如果螺纹是车削加工的则使用风险要大.

网友(2012-11-06):
可以啊,正常加热出炉后,控制预冷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