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偏心工件以及十字孔的找正方法

楼主(2012-09-03):
   请问各位高手,能不能详细告诉一下双偏心工件的找正方法, 还有十字孔的?

网友:
详细说一下加工内容?

网友:
是用一块方铁加工的吗?1先画线把中心点画出来.然后用四抓夹工件找正一端中心.先加工两头.最后找正孔的中心点.加工十字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