锥度螺纹的r怎么算的?

楼主(2012-09-03):
锥度螺纹的r怎么算的,高手们指点下                 G3/8

网友:
直接查螺纹标准手册好了

网友:
查出来是:r=0.17329P

网友A:
(起点-终点)/2=R

网友:

大径减小径除去2

网友:
起点直径减终点直径除以二,,,起点直径是那个斜度的延长线直径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2012-10-04):
引用 网友A:
(起点-终点)/2=R

那编程是以 大径还是小径啊。。。。
大径98.83.。。。小径85.065.。。。。长度88.9.。。。。。螺距6.345
系统广数980td///980tda。。。。。R怎么算的、
用g92怎么编,,,请大侠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