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个旋转铆钉的装置,电机怎么选?

楼主(2012-09-04):
      想做一个旋转铆钉装置,但是不知道电机如何选择,希望各位大侠指点.铆钉直径是1.7MM的铝制铆钉,长8MM

网友:
旋转铆钉机是液压的,只要选择功率的大小。你是做纯机械的。

楼主:
我是想做旋转用电机,上下动作用气缸

网友:
有标准的旋铆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