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易拉罐装酸性饮料需要进喷淋杀菌机?

楼主(2012-09-04):
大家好,我刚入饮料机械这一行,在学习中,我遇个问题:为什么易拉罐装酸性饮料需要进喷淋杀菌机?想请教各位。谢谢~

网友A:
这是饮料行业的一般性工艺。因为饮料在包装过程中,难免有空气接触,再者包装物也不是百分之百无菌,这就需要包装后杀菌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饮料行业的一般性工艺。因为饮料在包装过程中,难免有空气接触,再者包装物也不是百分之百无菌,这就需 ...

那为啥不用杀菌釜杀菌呢?

网友:
来了解一下。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为啥不用杀菌釜杀菌呢?

因为酸性饮料(如橙汁等)本身在一定程度上对病菌有抑制的作用,所以用喷淋灭菌工艺就可以了。
碱性饮料(如杏仁露、八宝粥等),就需要使用杀菌釜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酸性饮料(如橙汁等)本身在一定程度上对病菌有抑制的作用,所以用喷淋灭菌工艺就可以了。
碱性饮料 ...

老马哥好,按您这么说,如果是酸性饮料工艺就用喷淋灭菌机,如果是碱性饮料工艺就必须要用到杀菌釜。老马哥,可以这样定论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马哥好,按您这么说,如果是酸性饮料工艺就用喷淋灭菌机,如果是碱性饮料工艺就必须要用到杀菌釜。老马 ...

呵呵,粗略点是可以这么认为的,但实际上还要因应具体情况而定!比如饮料的PH是多少?包装前是什么工艺(设备),什么温度下灌装,包装物事前怎样处理等等。

楼主:
嗯嗯,谢谢老马哥的指点~我是边学边干,以后我遇到什么不明白的地方还请老马哥前辈多多指点哈~

网友(2012-12-21):
不进杀菌锅是因为这饮料时前杀菌吧,UHT杀菌,后冷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饮料行业的一般性工艺。因为饮料在包装过程中,难免有空气接触,再者包装物也不是百分之百无菌,这就需 ...

请教酸性调制乳杀菌工艺?PH在4.4-4.6,包装为塑料瓶,热灌装和冷灌装分别用什么工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粗略点是可以这么认为的,但实际上还要因应具体情况而定!比如饮料的PH是多少?包装前是什么工艺( ...

请教哈酸性调制乳杀菌工艺?PH4.4-4.6,包装为塑料瓶。冷灌装和热灌装工艺分别是什么?

网友(2013-12-13):
马老师高人

网友(2019-01-14):
引用 网友A:
因为酸性饮料(如橙汁等)本身在一定程度上对病菌有抑制的作用,所以用喷淋灭菌工艺就可以了。
碱性饮料 ...

谢谢指导,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