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38螺纹孔编程

楼主(2012-09-04):
一个底孔为42.加工M38螺纹孔用立式加工中心加工,,,那为大侠可以教我下啊,,本人不胜感谢。。

网友:
什么系统的?

网友A:
底孔都42了.怎么还加工M38螺纹孔?

楼主:
法兰克的。。这是图纸和加工刀具。。。。

楼主:
加工刀具

网友(点评):
螺纹铣刀是吧?编一个圆的程序,加上个Z,Z值为当前Z值加上螺距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底孔都42了.怎么还加工M38螺纹孔?

就是说嘛 ,看得我都糊涂了,楼主是不是哪里搞错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法兰克的。。这是图纸和加工刀具。。。。

底孔不是写着35吗干嘛说是42,你这样怎么放心把任务交给你

网友:
没看明白

网友:
35的底孔, 仿形铣M38*3 的螺纹, 可以子程序,也可以用宏程序, 你自己可以搜索下。以前我回答过别人类似的问题。

网友C:
3.

O0001;
G90G54G0X15Y0;
G43H1Z2;
M8;
M3S1500;
M98P2L7;
G0G90X0Y0;
M5;
M9;
Z50;
;
;
;
O0002;
G91G02I(孔直径-刀具直径)/2 Z-3. F300;
M99;
子程序

网友(点评):
他的螺纹没有螺纹刀长,一圈即可

网友(点评):
是的 子程序前面还少编个 GO1X ..

网友:
用螺旋铣吧来自: Android客户端

楼主:
引用 网友C:
O0001;
G90G54G0X15Y0;
G43H1Z2;

还有没有别的方法么?说几种方法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底孔不是写着35吗干嘛说是42,你这样怎么放心把任务交给你

不好意思啊。。真是搞错了。。35的底孔

楼主:
大家看哈这个程序把

楼主:
G0G90G54X0;
M06T2;
T3;
M08
G40
G0G90G54X45.8Y124.3
G43H106Z80
G91G0X0Y0Z-18.291
G01G41D106X2.417Y-16.691Z0F22
G91G03X16.691Y16.691Z0.291R16.691F22
G91G03Z3I-19.190J0F73
G91G03X-16.691Y16.691Z0.291R16.691
G01G40X-2.417Y46.691;

网友:
G00 G90 G54 XO Y0;
G43 H1 Z100;
M3 S1000
#1=38
#2=32
#3=[#1-#2]/2.
G91 G01 X-#3 F100;
WHILE[#1LE21]DO1;
G90 G02 Z#1 I#3;
#1=#1-3;
END1;
G91 G01 X#3;
G00 Z100;
M30;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D:
这是修改后的,刚才哪个错了 G00 G90 G54 XO Y0;
G43 H1 Z100;
M3 S1000
#1=38
#2=32
#3=[#1-#2]/2.
G91 G01 X-#3 F100;
WHILE[#1LE21]DO1;
G90 G02 Z-#1 I#3;
#1=#1+3;
END1;
G91 G01 X#3;
G00 Z100;
M30;来自: Android客户端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修改后的,刚才哪个错了 G00 G90 G54 XO Y0;
G43 H1 Z100;
M3 S1000

32是怎么来的呀。。为什么要用到32和38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32是怎么来的呀。。为什么要用到32和38呢。。。

38是你的螺纹大径,32假设是你的刀的直径,我也不知道你的螺纹铣刀是多大的,我给了个32

楼主:
引用 网友D:
38是你的螺纹大径,32假设是你的刀的直径,我也不知道你的螺纹铣刀是多大的,我给了个32

      #1=#1+3;
END1
WHILE[#1LE21]DO1
这段程序什么意思呀,,师傅可以给我解释下么?麻烦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