凸轮压力角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2-09-04):
各位大侠,求助压力角的问题。一直苦思压力角的形成,查过好多资料,但还是难以理解压力角a 那个角度 是怎么确定的?

      谢谢各位大虾

网友A:
你看一下高中还是初中的物理,力的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一下高中还是初中的物理,力的分解。

  好吧  谢谢你

网友:
凸轮压力角是指从动件的绝对运动方向与接触点的正压力方向所夹的角

网友:
速度与压力的夹角

网友:
α为推杆所受正压力的方向(沿凸轮轮廓线在接触点的法线方向)与推杆B的速度方向之间所夹之锐角,称为凸轮的压力角,在凸轮轮廓上压力角不相等

网友(2022-11-28):
那图中的F是指凸轮的力吗?然后根据正压力和压力角算出F,再得出转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