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替代分割器的可行性分析

楼主(2012-09-04):
伺服电机(不用减速器)替代分割器的可行性分析
请问谁有没有这么方面的实际经验,这样做可行不可行啊?他们两者的优劣点在那些方面。
我个人认为有很大的可行性,但为什么分割器这贵还有它的市场?请各位大虾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分割器多少钱?
servo电机+驱动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割器多少钱?
servo电机+驱动多少钱?

分割器成本要贵。。

网友:
建议lz计算一下惯量,是否匹配

网友:
伺服电机可以当分度器来实现。但是如果转动惯量太大,还是用机械分度器完成比较好(高速重载)

网友:
呵呵,伺服电机可以分割,但是精度达不到,还有就是负载问题,分割器是凸轮控制,但是分割等分受到局限性,精度一般是正负30秒。价格也还不算贵哦。若是要实现等分工位不受局限性而且精度又有保障的话就要用到我的一款新产品,它可以无限等分,精度可以达到五秒之内。而且可以和分割器一样具有承受比较大的负载

网友:
伺服代替分割器,首先要考虑的就是负载的惯量问题,其次是在停止位的受力问题。所以一般伺服都得加一个高精度的减速器,这样成本就高了,二误差是减速器和伺服的和,好的减速器一板是3弧分的。所以有时这样不一定有分割器精度高。

网友:
这主要是精度问题吧

网友:
伺服不是连续运转,不停的启停,载荷大刹不住车,就会有抖动。精度应该是比分割器要高的,分割器都是有间隙的,通过转盘的放大,误差蛮大的。看具体场合应用,说到成本好像伺服也不便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