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轮坏了好几块,要从新加工却不知其外径,怎么计算?

楼主(2012-09-04):
有一个蜗轮坏了好几块,现在只能量到它的模数是4,知道它的齿数是36,蜗杆是一个头的,现在要从新加工一个,但是不知道它的外径是多大?请问高手怎样计算出它的外径是多少?

在线等!谢谢!

网友:
楼主,你的条件太少了吧,要知道蜗杆的齿距(螺距),蜗杆的顶圆直径,蜗杆蜗轮的中心距,这样再查查机原机零就可以算出来啦

网友:
条件的确不够,需要知道螺旋角,还要知道蜗轮的齿厚。没有变位的话,基本可以知道外径多大了。

楼主:
蜗杆的模数4,齿距是可以算出来的啊,我说了它是一个头的,但别的就不知道了

网友:
蜗杆的直径呢?

网友:
对蜗杆,分度圆直径=端面模数x头数÷tg导程角

网友:
从蜗杆上下手,蜗轮蜗杆的参数必须是配套的。。

网友:
公制英制压力角不同

网友:
拿着涡轮蜗杆去加工单位,说,比着这个来
会做涡轮的,懂得如何计算,哈哈!

网友:
测量中心距 和蜗杆  再推蜗轮尺寸
老是坏的话是不是换换材料

网友:
知道模数,知道中心距,还有速比就可以算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