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泵放在库房里如何保存最好?我们单位出了点事故

楼主(2012-09-04):
各位网友:

最近我们单位一车间几年前(大约4年前)购买了一台液压泵,今年才想起使用,结果安装完以后没使用几分钟就报废了。车间要追究采购部门的责任。采购部门无奈的说,把泵拆开看看究竟是什么原因,结果打开后发现泵里面都生锈了,车间无语了。现在我想问一下,液压泵放在仓库应该如何保存,里面用不用加满液压油或者别的办法来避免生锈。

有这方面的经验请发表一下看法。谢谢。

网友:
生锈也是质量问题,放几年也不应该生锈。买的新泵都是给你把口堵上了的,别打开,放在那里不要动就好。我们在日本转移机床带过了的备件都十年也没有见生锈。

网友:
生锈也是质量问题,放几年也不应该生锈。买的新泵都是给你把口堵上了的,别打开,放在那里不要动就好。我们在日本转移机床带过了的备件都十年也没有见生锈。
是对的,另外存放环境最好选择干燥的环境中,比如密封容器加干燥剂可长期保存。

网友:
二楼疑问的好

网友:
我觉得还是质量的问题,新的怎么会生锈

网友:
保管符合干燥的条件,密封件的保质期为2年。

网友:
吸取教训,物料采购仓储和申用要及时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