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蜗轮怎样计算?

楼主(2012-09-04):
有个蜗轮烂了好几块,量到它的模数是4,齿数是36,蜗杆是一个头的,模数也是4,现在想重新做一个,但是不知道它的外径是多少,请问高手怎样计算它的最大外径是多少啊?谢谢,在线等!

网友:
d=m*z分度圆,d=d+2m齿顶圆.你最好把中心距量一下。

网友:
楼上回答正点,外径的话,还要再大一点,楼主在做的过程中还要测量蜗杆的外径,由此计算导程角,干完之后测量中心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