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线材能够替代钢丝绳?

楼主(2012-09-04):
什么线材能够替代钢丝绳?要求既要有钢丝绳一样的强度和刚度,有要拥有足够的柔韧性。

请高手指点,多多益善,万分感激!

网友A:
告诉我你用来做什么?或许我可以推荐出你需要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告诉我你用来做什么?或许我可以推荐出你需要的东西。

我要用线材做预拉力绳,就是拉紧时有一定的预拉力,但是放松时需要其蜷缩在内径3.8mm的碳纤管里。钢丝绳无法蜷缩在这么细的管里,其他尼龙绳的预拉力值又不稳定,不知用什么线材能够实现这么矛盾的功能,望指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要用线材做预拉力绳,就是拉紧时有一定的预拉力,但是放松时需要其蜷缩在内径3.8mm的碳纤管里。钢丝绳无 ...

你既然用到碳纤管,难道不知道碳纤绳比钢丝绳的强度高吗?要达到你的强度要求同时又可以蜷缩到这么细的管里的怕只有它能满足要求了,不过国内做这东西的不多,因为需求比较少,你可以找一下网上看看有没有专业做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既然用到碳纤管,难道不知道碳纤绳比钢丝绳的强度高吗?要达到你的强度要求同时又可以蜷缩到这么细的管 ...

英雄所见略同,我刚刚想到,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