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2010使用中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2-09-04):
  求教各路大神,这个问题怎么回事
  在装配图中插入子装配时总是出现错误,然后程序就结束了,但是插入单个零件没事,请问这是软件的问题还是电脑的问题,软件重装之后还是这个问题,无法在装配图中插入装配。

网友:
看看你插入的装配体大小,太大的话配置低的电脑反应不过来的,要么就是软件没装好,本人没遇到过类似问题,猜测而已,仅供参考。。。

网友:
我也在用这个版本,我遇到的问题是同样的零件插入不同的装配体里,会使一些装配体变得很耗cup

楼主:
只要是装配体插入都不行,我决定换2012试试了

楼主:
今天装上了2012,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