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转速下的螺母防松问题及自动定中心的机构

楼主(2012-09-04):
现有一切割用的机器,切割单晶硅原料,厚度30,图中蓝色表面的方块就是单晶硅原料,切得就是它。切割部分类似于角磨机,锯片为金刚石锯片,转速为3000rpm,机器简图如下图——尚未出结构图,现在有两个问题请教:
1)锯片安装是参考角磨机锯片的安装,也准备用螺母锁紧,问题出现在这里,机器切割完一个行程后,左右的切割片同向进给,然后工作台返回,返回这个行程继续切割,此时锯片需要反转,若用螺母,则会出现松掉的问题,也见过有把螺母打孔,穿铁丝或开口销的,不过锯片需要频繁更换,那样防松更换则变的很不方便,请有遇到过类似防松问题的社友指教。

2)单晶硅原材料的尺寸宽度从50到280不等,切割时希望能够尽量将材料置于工作台中间,左右偏差3~5mm问题不大,这种自动找正中心的机构可能是成熟的机构了?还请社友指点。自己有过想法是工作台两侧安装一模一样的弹簧,靠左右弹簧的推力自适应找中心
以上两个问题,请大家帮忙,若有问题没描述清楚,可留言,我会及时说明,先谢过大家

网友A:
第二个问题,50到280变化这么大不知道弹簧弹力范围满足吗?我觉得可以在两边各装一个可调的顶紧块,切多大的就调到那个尺寸范围,个人观点供你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个问题,50到280变化这么大不知道弹簧弹力范围满足吗?我觉得可以在两边各装一个可调的顶紧块,切多大的 ...

这个也考虑过,觉得不太方便,最好是能放上去自动找正的中心的,实在没辙,再用最原始的方法呵呵

网友:
不懂  帮顶  看大神怎么回答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也考虑过,觉得不太方便,最好是能放上去自动找正的中心的,实在没辙,再用最原始的方法呵呵

你切割的原材的宽度更换频繁吗?如果不频繁这样调整好尺寸范围直接放材料就可以了,你的公差3~5也挺大的。

网友:
第一个问题:防松这块好解决,锁一个螺母就可以了,但须注意左旋的锯片处锁紧处须加工成右旋螺纹;右旋的锯片处锁紧处须加工成左旋螺纹即可。
第二个问题:成熟机构是有,想不起来了

网友:
你的锯片正反向转都可以切割材料么?这个比较少见哦
锯片能不能买有多个孔的,这样中心孔用螺母锁紧,其他孔可以用销定位 ,螺母就不会松了;
自动 找中心的机构,可以用一个 动力带一套连杆,像夹子一样,把物料夹住,正好就对中心了,不过不知道你这个 设备有没有这个空间

网友B:
第二个问题可以参考打印机的卡纸机构,两边的卡子同时相反移动,用一个齿轮两个齿条

第一个问题似乎可以用唐式螺纹,但可能不好用

网友(点评):
对中结构真巧妙!

网友(点评):
唐氏螺纹不是用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吧,

网友:
8楼的螺母防松、9楼的自动对中方案,两者组合起来较好。

网友C:
1、哈德洛克螺母,国内据说沈阳有家公司也在做类似产品。

2、一根双头丝杠就可以了,两头丝杠螺纹分别为左右旋,可以自定中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哈德洛克螺母,国内据说沈阳有家公司也在做类似产品。

2、一根双头丝杠就可以了,两头丝杠螺纹分别为 ...

这点想到过,谢谢,若没有其他更简便方法会使用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二个问题可以参考打印机的卡纸机构,两边的卡子同时相反移动,用一个齿轮两个齿条

第一个问题似乎可以 ...

对中机构的方式对我很有启发,谢谢

网友D:
第一个放松,可以考虑日本hardlock的偏心螺母
第二个问题,打印机进纸的对中机构,附赠我们公司的图纸一片 side

网友:
角磨机的螺母螺纹根据转向有一定的自锁作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一个放松,可以考虑日本hardlock的偏心螺母
第二个问题,打印机进纸的对中机构,附赠我们公司的图纸一片 ...

非常感谢!这种结构应该是合适了,谢谢

网友:
用正反螺杆调节怎么样?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1、哈德洛克螺母,国内据说沈阳有家公司也在做类似产品。

2、一根双头丝杠就可以了,两头丝杠螺纹分别为 ...

大侠是否有哈德罗克的标准?像LZ的这个切割片主轴肯定是非标件,那么其哈德洛克螺纹部分怎么出图纸啊,如何标注?大侠有的话,望分享,谢谢了

网友:
建议不用螺母锁紧。可参考CD光盘的锁紧方式

网友:
1.放松的问题你可以考虑:正反牙螺母锁紧、英制牙中的极细牙,还可以考虑车床夹泡的机构。
2.中心的问题:编一个程序用线限马达来控制,这个角度比较高,也可以做成不同尺寸的夹具,硅片什么尺寸就用对于的夹具来固定,夹具之间一定要考虑快速准确的换型。

网友E:
硅很贵的,用砂轮太浪费,倒角机用用还可以,现在都用线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硅很贵的,用砂轮太浪费,倒角机用用还可以,现在都用线割了。

以前厂家都是用角磨机手工切割的哈哈,现在太阳能产业低迷,尚德都不行了,提供原料的厂家日子也难过的很

网友:
长见识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二个问题可以参考打印机的卡纸机构,两边的卡子同时相反移动,用一个齿轮两个齿条

第一个问题似乎可以 ...

楼主和我想到一块去了,打印机的对中结构是非常巧妙的

网友:
感觉最好使用旋转工作台,类似流水线,这样可以解决螺母怕松的问题。对于第二个问题就太简单了,不用说你身边应该有传真机或者打印机之类的东西,看看那个放纸口就可以了。

楼主:
前面有社友提出了一根轴上正反牙实现对中和齿轮齿条实现对中的结构,觉得很不错,今天又想到了一种简易实用的结构,就是把两个工作台分别固定在一根同步带的左右两侧,这样也能实现对中的结构,不知道电梯轿厢的门,以及动车各车厢之间的门相对开启和关闭是不是我说的这种结构,向知道的朋友求证,谢谢

网友(2019-03-07):
防松的问题搞定了么?能接受双螺母锁紧么?通过了国检检测和机械研究院检测的最新防松螺母,你可以了解一下的。山东雄越紧固件有限公司

网友:
对中,用气爪也可以吧

网友:
这是种夹紧机构,也可以对中心,你也可以仿照smc那个夹爪气缸,用单齿轮双齿条机构也可以,都是要做的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