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用SW画出该铆焊放样件?!

楼主(2012-09-04):
哪位大虾能用SW做出该零件!!如下图:后附CAD图纸。

CAD图

网友:
这个可牛B了,有点难度啊

网友(点评):
件3 6 7 是其中的难度,其他件号件9只要 3 6 7 出来了也就有解了 有点不解的是:内凹的圆曲面怎么做出来?难道用一次成型模具?

网友(点评):
个人感觉这个图有问题,件9 7 2 连接不上

网友(点评):
首先想歪了

网友(点评):
此图上面是否漏标了件号,有几块板是想象出来了,我发个图上来让大家来画画怎么样?

网友(点评):
截图图样不完整 需要看CAD图纸。CAD图纸是完整的

网友A:
楼主是这个样子不,如果是这样的东西那就不需要放样的,只需要处理好边角的搭接方式就好了。

网友(点评):
基本上就是这么个东西,只是没画全而已。既然都画到这了为啥不给人家画完整呢。

网友(点评):
主要是时间 晚了一点,所以没有画完了。加班刚下班。那个图应该还是简单的但表达得一点都不清楚。

网友(点评):
大概形状有点近似,但是过渡不对。这是个铆焊放样件,实际的关键已经做出来了。过段时间上图,只是三维我还是做不出来。

网友(点评):
楼主所给CAD图是用别的软件画好再用CAD打开的,字体不兼容。有些数字前面有方框,这方框应该是直径符号。读图时请注意。另外,由构件编号和数量也可以检查造型是否正确。

网友(点评):
是用CAXA绘制好后转换成CAD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这个样子不,如果是这样的东西那就不需要放样的,只需要处理好边角的搭接方式就好了。

 主要就是需要这个外形。用什么方式做出来都可以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主要就是需要这个外形。用什么方式做出来都可以的。

手机下载下来看了下,和实际情况相差比较大。

网友:
钣金不可以做?

网友(点评):
10毫米钢板焊接件,不是钣金做的活。

网友:
弯头的一半,不会

网友:
首先看图好难看懂

网友B:
给个图,应该不会错。
用的是SW2012。如果楼主需要,可以把所有文件传上。

网友(点评):
还是前辈厉害。 2012的版本打不开哦 可以转化成igs的把源文件上传上来学习学习下不。

网友(点评):
老师把上面的连接做成天圆地方了 ,做成这样的话制作还是比较容易的,只是那个天圆地方一刀刀折有点伤不起,以前折晕了

楼主:
自己画的,肯定不对,但是还在努力!

网友(点评):
如果铆焊件都是这个造型的话,下料难度大,成型难度大,这种东西 应该都不是太大批量的,这一个东西的成本不知道是多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个图,应该不会错。

我觉得应该是这个,"天圆地方"。

网友:
不会哈

网友(点评):
不会可以学。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画的,肯定不对,但是还在努力!

你这就是一半弯头,一半天方啊,~~~再补个弧形三角板~~

网友:
弯头下料和天圆地方下料不用说了吧

网友(点评):
请依照dwg图零件表,看看编号和数量是否对得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个图,应该不会错。
用的是SW2012。如果楼主需要,可以把所有文件传上。

拜服!

网友:
按图纸来讲,伏枥老师画的是对的,顶上的脖子该也是个直筒,用不到地方,但我觉得楼主的意思是想做成我做的那样吧?这真正应该就是个方箱接2个圆脖,用不到钣金放样

网友(点评):
dwg图上该处有两个1200尺寸,一个尺寸前有方框。楼主已经说过dwg图由CAXA转来,这个方框是直径符号。由此判定为地方天园。再者,如果不是,则件号与件数对不拢。地方天园应该放样。

网友:
建模全过程如下。
先给出dwg图。图有足够像素,可以清楚看到件号标注和零件清单。

每个构件准备单独出图,把构件作为零件,料罐作为装配体建模比较方便。
整个料罐的结构,无疑应该以构件7为基本件。
从装配体基准面考虑,减少装配工作量,构件7的草图平面偏离前视基准面600。
构件7建模完成,用它建立装配体。以装配体前视面镜像第二块构件7。

网友:
采用由上到下方式添加零件,为装配体插入新零件。
以构件7右端面为草图基准面,画草图拉伸得到构件6。

网友:
插入新零件,以装配体前视基准面作草图,拉伸至实体得到构件3。

网友:
插入新零件,以构件7的左端面作草图,向内拉伸10。再选新零件表面作草图画直径1195切除,得到4件构件15。

网友:
插入新零件,以装配体前视基准面作草图,旋转得到构件2。

插入新零件,以装配体前视基准面作草图,旋转得到构件1。

网友:
插入新零件,以装配体右视基准面作草图,拉伸至指定尺寸;再以装配体前视基准面作草图,切除得到2件构件8。
这里要注意的是,左右两块构件8其实是不一样的。一件建模后,不可能用镜像方法得到另外一件。这里是在草图1里用镜像草图方法同时得到的两个实体。

网友:
插入新零件,以装配体前视基准面作草图,拉伸至实体得到构件13。

插入新零件,以装配体前视基准面作草图,拉伸至实体得到构件9。

网友:
插入新零件,以构件8底平面作草图,拉伸得到构件12。
再以装配体前视基准面镜像得到第2件构件12。

插入新零件,以构件13底平面作草图,拉伸得到构件11。
再线性阵列得到第二件。

网友:
插入新零件,以构件12底面作草图,双向各拉伸5,得到构件10。

网友:
插入新零件。以构件7上端面作草图,向上拉伸387.5。
对4直边分别用变化圆角,完成地园天方。
抽壳,最后得到构件5。

网友:
插入新零件,以构件5上端面作草图,双向各拉伸5,得到构件4。

网友:
我会9楼老是的那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