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油缸(装配后)的表面处理(去油剂和磷化液)对油缸的密封件有影响吗

楼主(2012-09-04):
液压油缸(装配后)的表面处理(去油剂和磷化液)对油缸的密封件有影响吗?

谢谢。

网友A:
影响不大
我以前在液压件厂
做油缸装配时
都是先把油缸用煤油清洗干净
再装密封件的

网友:
我也等待解答,可是按说要清洗干净,再装密封及其他部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影响不大
我以前在液压件厂
做油缸装配时

请问你们做油箱时内部涂什么油漆。

网友:
问题太笼统了,查下去油剂和磷化液具体成分是否与密封件的材料相容就行,不过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坐等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