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机械标准里这句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2-09-04):
这两天在研究GB/T 9166-2009标准
看到里面有这么一句话,麻烦大侠们帮忙解释下是什么意思
“在检验平面时,当被检测平面的最大长度L<=1000mm时,不检测长度l为0.1l;L>1000mm时,不检测长度l为100mm”
请问不检测长度是指的什么,为什么会有不检测长度呢?

鉴于这个问题比较低级
各位大侠见谅
还望不吝赐教

网友A:
不检测可以理解为允许误差吧,不过你说的一个是0.1,一个是100mm,不是很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检测可以理解为允许误差吧,不过你说的一个是0.1,一个是100mm,不是很懂啊

那个是o.1l,不是0.1
我也不懂,看得有些迷糊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个是o.1l,不是0.1
我也不懂,看得有些迷糊

是0.1L吧那就是说1000以内是0.1L。1000以外是统一的1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0.1L吧那就是说1000以内是0.1L。1000以外是统一的100

不明白的是不检测长度指的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明白的是不检测长度指的是什么

看三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