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编程数字后的点一定要加吗?

楼主(2012-09-04):
如:G01 X20. Y30.     就是20和30后面的“ . ”一定要加吗?加上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表示尺寸要加点,其他不用

网友:
有些机床业可以不用加 加点是表示后面默认为零,这样比较精确,但是有些机床不加点可能做出来的尺寸有误差,也可能识别不了

网友A:
与机床参数有关,建议你都加点。加肯定错不了,不加容易出错。
数字单位以公制为例分为两种:一种是以毫米为单位,另一种是以脉冲当量即机床的最小输人单位为单位。现在大多数机床常用的脉冲当量为o 001 mm。
对于数字的输入,有些系统可省略小数点,有些系统则可以通过系统参数来设定是否可以省略小数点.而大部分系统小数点则不可省略。对于不可省略小数点编程的系统,当使用小数点进行编程时,数字以毫米(英制为英寸)、角度以度为输入单位,而当不用小数点编程时,则以机床的最小输人单位作为输入单位。

网友:
建议都加,养成习惯 ,不加 X30表示X0.03  容易撞机。

网友:
4楼5楼和起来就容易理解了。

网友:
4,5,6楼经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与机床参数有关,建议你都加点。加肯定错不了,不加容易出错。
数字单位以公制为例分为两种:一种是以毫米 ...

这个是正解

网友B:
要看系统的,在分不清的情况下最好加下,如果不加它会默认为20前面有小数点,那也就变成了0.2,这样就有风险了。

网友:
不管什么系统,加点都不会错。

网友:
如果不加点的数字机床会识别为无限大的数,所以一定要加、

网友C:
加不加点是由参数决定的,至少FUNUC是这样的,
别有机床我不敢说

网友:
每个系统不一样,所以要求不一样,一般法拉克的要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与机床参数有关,建议你都加点。加肯定错不了,不加容易出错。
数字单位以公制为例分为两种:一种是以毫米 ...

谢谢~

网友(点评):
不要客气,打铁路上需要大家共同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不加点是由参数决定的,至少FUNUC是这样的,
别有机床我不敢说

谢谢,我们这里就是FUNUC系统,有时候经常见一段程序里面有的数字后面加点,有的又不加点。自己在MDI模式下,写一段程序时,都不加点,也好像从来没出过错。

网友(点评):
孩子不是FUNUC啦,法那克英文是FANUC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看系统的,在分不清的情况下最好加下,如果不加它会默认为20前面有小数点,那也就变成了0.2,这样就有风险 ...

为什么是默认20的前面有小数点呢?我有时候在MDI模式下,写一段程序,不加点好像走刀路径都没有问题的啊?

网友(点评):
FANUC一般的参数都是支持不写得,起码我用过的都可以不写,但个人习惯会写。毕竟用的系统多了,容易出错。切记若不写小数点不是默认在20前面加小数点,而是默认成20个系统的脉冲胆量,一般的机床脉冲当量都是0.001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与机床参数有关,建议你都加点。加肯定错不了,不加容易出错。
数字单位以公制为例分为两种:一种是以毫米 ...

你的意思,是不是,只要参数设置好了——比如选择了“以毫米为单位”,都不加点也是可以的啊?

网友(点评):
理论上是这样,在系统参数里不是这样表示的,例如FANUC是说指数型和计数型。。 不建议参数,参数改的话,有系统有些功能就会出错,甚至是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