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用g76编写一个车m50*2的内螺纹,自己接的活,不敢乱试

楼主(2012-09-05):
自己接的活,不敢乱试。呵呵。报废一个就叼了。另外材料是不锈钢。螺纹刀片哪种好点,昨晚用g92车的不锈钢螺纹,一个角做一个活。直接无语。35块钱一粒,以色列的不锈钢刀片。转速350。不知道是不是被坑了。今晚换换刀片试下。

楼主:
昨晚做报废2个。刀片不行没法做。止规也过了。听说有小技巧让止规过不去。

网友:
进刀方式的问题吧,大螺距的进刀方式建议改成侧向进刀。

网友(点评):
螺距只有2。不算大。当然如果用g76应该是要好点。主要是刀片问题。

网友(点评):
站在刀具的角度,我们推荐1.5螺距以上就使用侧向进刀,这样刀具寿命会更好。不知道你用的是VARGUS还是CARMEX,但是不管哪个应该都不会有这么差的效果。5楼说的中心高度对内孔刀具很重要哦。

网友(点评):
中心高昨晚考虑到了,差不多对中了,只要偏差不大。应该影响不大。

网友A:
大侠,你不会吧,这个你还要别人帮你编?你二包都搞定了呀?

网友(点评):
把哥惹毛了,哥自己写一个g76的宏出来。*^_^*

网友(点评):
对头,这些活还难得到你?

网友:
上次车M64X3的内螺纹,老是震刀,后来我把刀垫高0.5到1mm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侠,你不会吧,这个你还要别人帮你编?你二包都搞定了呀?

呵呵,没用过g76。被你一说不好意思了,自己在车床上试了一下,内螺纹和外螺纹在使用g76编写时候是一样的。不需要像g71那种指令需要搞正负值。呵呵。自己接的活,真他妈压力大,搞不好是要赔钱的。@_@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晚做报废2个。刀片不行没法做。止规也过了。听说有小技巧让止规过不去。

看牙尖,牙尖宽度为0.1倍的螺距,这是需要经验的。我以前车30*2的螺纹能一眼看出来螺纹是否合格。G76我没用过,一直都是用G92,至于有震动,你切屑的时候一刀不要进太少了,太少了反而容易震动。每刀进给量是有计算公式的。

楼主:
程序写好了,共享下吧。
g99
g97
t404m3s400
g0x47z2
g76p020560 q1000 r0.1
g76 x50.2 z-35 p10000 q1000 f2
g0 z2.
m30
本程序只限于本人机床,其他机床仅供参考。如撞刀,后果自负。

网友(点评):
此类,广数,funuc,都适用

网友:
G76 P020060 Q100 R0.1
G76 X Z(终点位置) P1299 Q300 F2.0
第一行  P02 00 60 (02:精车次数,00直角拉刀。60:牙刀角度。)Q:最小进给量。R精车余量。
第二行  P:半径牙深。(公制是0.6495乘以螺距,英制是0.6403乘以螺距。)Q:第一刀深度 。
你试试看吧。

网友(点评):
PQ不能加点。 我这是发那科系统的。

网友(点评):
本来我也是和你一样写的。说明书上也是这样,问题就是刀路不对。后来在P.Q后面多加一个零就好了。所以我后面写了程序仅供于本人机床。其他机床只能参考。

网友(点评):
车好了没有?

网友(点评):
没,现在上班,下班后回去用别人的机床做。接的活在别人的机床上给点使用费。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程序写好了,共享下吧。
g99
g97

g99
g97
t404m3s400
g0x47z2
g76p020560 q1000 r0.1  (你是什么系统?如果是广数980TDb系统,你是用的IS-C的吗?最小单位是0.0001mm?)
g76 x50.2 z-35 p10000 q1000 f2
g0 z2.
M30

我一般精车最多10丝以内,也就是R0.03或R0.05,不锈钢吃多了刀子磨损很快,热量大

网友(点评):
呵呵,不锈钢是难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侠,你不会吧,这个你还要别人帮你编?你二包都搞定了呀?

如果能把G71和G73也弄出来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呵呵,没用过g76。被你一说不好意思了,自己在车床上试了一下,内螺纹和外螺纹在使用g76编写时候是一样的 ...

大侠做老板了啊! 恭喜恭喜

网友(点评):
没,借用别人的床子,以后考虑自己搞个床子,白天上班,晚上自己干。哈哈。

网友C:
风大师发这个贴是来群嘲还是来逗大家开心的呢?不锈钢,钛合金等说是难加工其实很好车很好钻孔的,攻丝除外.

网友(点评):
可能是被那颗刀粒搞死了。呵呵。

网友(点评):
可能是被那颗刀粒搞死了。呵呵。

网友(点评):
其实我才入行,车不锈钢也很痛苦

网友(点评):
毛,你做这么多年了。不锈钢这东西对你来说小意思。实在不行你那普车技术。手磨一把yg8。不靠刀粒,一样搞定。我就不行了,没刀粒没法活。。。。。。横竖都是死。

网友(点评):
我是说我才入行那时候车不锈钢很痛苦地,话说手磨yg8的刀在普车上开钛合金单边可以开5mm,不锈钢可以开6mm左右,喊觉很爽。我今天才磨了把直径2个的小孔刀车316。完美搞定

网友(点评):
单边6mm。尼玛,太牛逼了!这才是真正的大师啊!!!五体投地⊙_⊙除了膜拜还是膜拜。

网友(点评):
这也叫牛?和普车那些老师傅比,差太远了

网友:
恭喜版主现在做老板了。心态放好点,不用太紧张,我相信没有 版主搞不出的东西,只是你把它看的太重了。 毛主席老人家说过一句话,
战略上藐视它,战术上重视它。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侠做老板了啊! 恭喜恭喜

这年头还能接到活干,你混得不错啊,我们老板现在天天坐在办公室斗地主了,接不到活了

楼主:
今晚干了3小时。搞了20几个螺纹,干掉2个刀尖。昨晚确实是刀片问题。今天的刀片还是不够好。看来得买50以上一粒的刀片。哈哈!

网友(点评):
搞机加工的,怕零件材料,怕加工刀具,怕固定工装,怕程序参数,怕机床精度。怕加工后的热处理,怕做好后因设计问题 返修零件。。。。。。

网友(点评):
关键是刀片是不是车不锈,这个自己一定要懂的。也不是钱多就好。其实用YG8手磨刀很好车的

网友:
车不锈钢螺纹的刀具 我想至少要50 以上吧。

网友:
我就喜欢车不锈,光洁度容易搞定,不锈屑又值钱点。刀选对了(钻头,丝攻)很容易加工的

网友(点评):
可怜我的不锈钢铁削还要还给他。价格报的要稍微高点。30元一个。

网友(点评):
昨天那刀片35一粒,刀具熟女美眉说是进口的刀片35一粒。她想给我一盒,我说来一粒。结果悲剧了。买回来的刀片3个角害我做报废2个工件。麻痹的。直接无语。

网友(点评):
貌似螺纹刀片光看外观,是看不出是不是车不锈钢的吧?要么看刀片盒子上的参数。求一款车不锈钢的螺纹刀片,和菱形外园刀。谢谢。

网友(点评):
老板,你那里是不是请了好几个人帮你干活啊?

网友(点评):
10点了,累了。睡觉了。

网友(点评):
风大师有空上我们YY,我教你怎么用眼睛去选刀片

网友(点评):
卡麦斯的螺纹刀全是假的,那些五金店搞来大新货,还卖这么贵吗的

网友(点评):
买伊斯卡的螺纹刀片,真货也就25左右,很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风大师发这个贴是来群嘲还是来逗大家开心的呢?不锈钢,钛合金等说是难加工其实很好车很好钻孔的,攻丝除外.

上次车个10MM的孔,老板买根钨钢棒来叫我磨,吗的又没有金刚石砂轮,只有氧化铝和碳化硅,磨把刀磨了一个小时,吗的哪里磨得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晚做报废2个。刀片不行没法做。止规也过了。听说有小技巧让止规过不去。

对的,我们以前干活的时候都是把螺纹规止规那边轻轻的敲下让他有磕碰伤,检验员来检查止规就过不去了,哈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风大师发这个贴是来群嘲还是来逗大家开心的呢?不锈钢,钛合金等说是难加工其实很好车很好钻孔的,攻丝除外.

牛,2个的手磨刀,我现在是被磨刀搞的要死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牛,2个的手磨刀,我现在是被磨刀搞的要死

手磨刀这东西经常磨就有手感了,主要还是要耐得住烫,哈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手磨刀这东西经常磨就有手感了,主要还是要耐得住烫,哈哈

耐烫,深刻认同啊,我发现我自己的手目前还是细皮嫩肉的   修砂轮圆角也不好修 ,磨刀还是要像大侠你请教类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耐烫,深刻认同啊,我发现我自己的手目前还是细皮嫩肉的 {:soso ...

修砂轮圆角。还真没有怎么去修过,都是将就用,可能我比较懒

网友(点评):
大师傅磨刀很少修砂轮。小师傅磨刀把砂轮修来修去那槽子就是开的别扭。哈哈!

网友:
楼主 50的内螺纹应该很好车的啊不锈钢也一样啊
转速350慢了 至少要600一刀不要超过20丝后就10丝

网友(2015-10-07):
大侠们,看看此工件怎么用数控车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