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钢的大圆盘如何热处理才能保证硬度HRC50以上?

楼主(2012-09-05):
各位高手,大家好!
现在有一个直径580mm  厚20mm的圆盘,要求表面硬度>HRC 50,且表面平面度<0.1,请问材料选用45钢,能否保证热处理后的硬度和平面度?
非常感谢!

网友:
淬火到马氏体,然后中温回火到托氏体,45#钢的话回火温度控制在400-450度之间,注意表面氧化和脱碳,不知道你的表面硬度有深度要求没?有要求的话,改用表面淬火,做完后打一下硬度,看能否达到要求!

网友(点评):
这个不对吧,45号钢在这个温度回火硬度是35~40吧,在200-240摄氏度回火,才能达到50~55HRC

网友:
硬度靠热处理可以达到,平面度得机加工了。

网友:
一般的45也就是42~46,达到55也不是不能的,就是有困难。如果想渗碳好像也不行。
如果是批量生产,最好改成别的材质。工具钢就可以啊。

网友(点评):
好像45不太适合渗碳渗氮吧。

网友(点评):
渗氮倒是可以,不过不耐压。渗碳不行。

网友(点评):
盐浴加热盐水淬火58-62HRC轻松.单边0.5mm磨量可搞定.

网友(点评):
以前我们公司#45高频淬火HRC50~55的技术要求都做得出来啊。虽然具体怎么做的我没能了解。(没热处理车间 热处理都是外发)

网友:
大于50 不难, 大于55就难了, 留余量热处理后在磨

网友:
45号钢表面淬火可以达到HRC50

楼主:
主要就是要热处理后再加工,如果热处理变形太大那么加工后的硬度层都没有了,所以请教各位怎么能够让硬度层深一点?
另外,如果45钢不行的话还能换什么样的比较便宜的材料?
谢谢大家了!

网友A:
选用60钢,淬火后回火至HRC50;平面放加工余量,热处理后平面磨加工,达到0.1平面度要求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
不知道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用60钢,淬火后回火至HRC50;平面放加工余量,热处理后平面磨加工,达到0.1平面度要求没有任何问题。

非常感谢!再麻烦问下,淬火层深度大概多少?用什么样方式的淬火?谢谢!

网友B:
用黄牌料比较合适。热处理很容易达到55°,变形也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黄牌料比较合适。热处理很容易达到55°,变形也小。

不太懂这是什么材料,百度了说是S50C  也就是50#钢,是这样吗?
我问过比较有经验的师傅说,用45钢变形会很大,50#应该也差不多吧,都是中碳钢

网友:
这方面不懂,看各路高手学习学习

网友:
这个比较困难!

网友:
用T10达到你的要求很简单。但是用50达到你的要求就需要严格的热处理工艺,也要钱。你自己琢磨哪个好吧。
如果你是搞设计的就想办法改一下设计吧。

网友C:
我跟你讲,用50#淬火虽然能达到你的要求,不过零件脆而易碎,也容易淬裂。自己看着办吧。

网友D:
本人认为不适合感应淬火,应留单面1MM磨量整体水淬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跟你讲,用50#淬火虽然能达到你的要求,不过零件脆而易碎,也容易淬裂。自己看着办吧。

是的  就是担心零件会有质量隐患  所以感觉很棘手!
谢谢你的指点,再麻烦问下,用T10的成本比45#钢大概贵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本人认为不适合感应淬火,应留单面1MM磨量整体水淬

谢谢指点!
就是想知道,整体水淬的淬硬层有多深?会不会一磨就没了?

网友D:
不比担心,应在5-8MM左右的淬硬层

网友:
45钢的表面淬火也只能勉强达到50HRC,如果要用的话可以选用40Cr,进行调制处理然后表面淬火,硬度在48——55HRC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比担心,应在5-8MM左右的淬硬层

谢谢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太懂这是什么材料,百度了说是S50C  也就是50#钢,是这样吗?
我问过比较有经验的师傅说,用45钢变形会 ...

变形肯定会有,产品要求高的肯定的二次加工。热处理变形跟材料和产品的结构有很大的关系,当然跟热处理的工艺也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本人认为不适合感应淬火,应留单面1MM磨量整体水淬

45#钢水淬会不会造成变形大和开裂现象呢

网友E:
麻烦楼主把这个零件的工艺说一下
如果HRC到50度后
再加工上面的孔槽会不会很难加工?
如果先加工孔槽后再热处理
那么热处理变形会不会对孔槽的位置精度有影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麻烦楼主把这个零件的工艺说一下
如果HRC到50度后
再加工上面的孔槽会不会很难加工?

谢谢!
首先会粗加工,方形槽和大平面的上下断面 要留加工余量(0.5mm不知道够不够),沉头孔什么的都要打好了,然后去热处理保证硬度,再进行精加工,整个大平面(上下)和方形槽再进行磨削加工,这样的工艺有没有问题?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形肯定会有,产品要求高的肯定的二次加工。热处理变形跟材料和产品的结构有很大的关系,当然跟热处理的 ...

呵呵  结构已经没有办法改了  最多改换材料   但是也要考虑到成本,所以想请高手指点下怎么做比较合适,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  就是担心零件会有质量隐患  所以感觉很棘手!
谢谢你的指点,再麻烦问下,用T10的成本比45#钢大概 ...

如果你选用T7A的话,价格是45的两倍半左右。
但是你还没有搞清楚状况,你这个零件,无论选用什么材料都需要淬火,淬火就必然变形,就必然需要加工。无论哪个材料,HRC50以上加工起来除了磨都很困难。
所以,你除了顶底面,其他面是否还需要加工?也就是你都是什么精度要求?
你是干什么的?你用在什么上?你们厂负责加工么?零件是否批量?预算是多少?你说的又不清楚,只想问材料和硬度和价格,但是你存在的问题不止这些。综合考虑才能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呵呵  结构已经没有办法改了  最多改换材料   但是也要考虑到成本,所以想请高手指点下怎么做比较合适,谢 ...

能贴CAD图档吗/不知道尺寸公差不好确定加工工艺/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
就是想知道,整体水淬的淬硬层有多深?会不会一磨就没了?

你这零件用盐浴加热10%盐水淬火可全透.硬度达到58以上.45钢的回火经验公式就是以60HRC为基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选用T7A的话,价格是45的两倍半左右。
但是你还没有搞清楚状况,你这个零件,无论选用什么材料都需 ...

非常感谢!
主要加工面有:图中看不到的下底面+图中的两个细长条槽(三个面都要加工,公差为0~0.02mm,以底面为旋转基准,细长条槽底的跳动<0.1mm),图中可以看到的上表面也要安装工件,但精度要求比上面提到的地方要低,大概就是这个样子,这个圆盘主要支撑约40KG的重物旋转
有人推荐用40Cr和42CrMo,硬度可以保证,但是可能会有更大的淬火变形的可能,也请高手继续指点,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贴CAD图档吗/不知道尺寸公差不好确定加工工艺/

不好意思,还没有出图,大概要求可以参考上一楼,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零件用盐浴加热10%盐水淬火可全透.硬度达到58以上.45钢的回火经验公式就是以60HRC为基准的.

这么大的直径变形大概有多大,请多指教,谢谢!

网友:
高频淬火,渗碳,达到硬度再加工,或磨或车都可

网友C: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
主要加工面有:图中看不到的下底面+图中的两个细长条槽(三个面都要加工,公差为0~0.02mm, ...

40Cr价格还可以,但是貌似40CrMo价格跟碳素工具钢也差不多了。
那按你这么说的话,问题来了。淬火后无论什么零件都会变形,无论变形量大小你都要加工一下。顶底面无论精度高低,只要磨就可以,比较容易。但是槽又不是直槽,就需要铣一刀了,这才是加工难点!其他都是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40Cr价格还可以,但是貌似40CrMo价格跟碳素工具钢也差不多了。
那按你这么说的话,问题来了。淬火后无论 ...

呵呵   谢谢指点!
槽倒是直槽,就是中间有中断,磨削应该也是可以的,就是余量要放多少的问题,关键还是热处理变形的问题,现在基本上倾向把材料换成40Cr,淬透性会好很多

网友:
放加工余量,对变形量没有太多要求的话,可以用盐浴加热,油淬,淬后中温回火。20mm厚度可完全淬透,不必考虑淬火层深度。

楼主:
还有热处理高手指点下吗?谢谢

网友:
45钢表面淬硬层可达到单边2mm, 稍微留点余量磨一下就可以保证硬度和平行度

网友:
听热处理人士说,大盘状是热处理效果最差的零件形状之一。

45钢应该太难了。

表面大,余量多,采用表淬估计还不行,能淬透最好。

无论什么材料,淬硬磨平面后,至少还得回火一次消应力。

问下热处理高手吧。

网友G:
你的表面硬度指的是什么意思?45号钢圆盘可以采用氮化处理,表面硬度可以达到HV600以上,相当于HRC55,主要的好处在于变形量肯定能控制在0.1mm之内。劣势在于硬度层只有0.4mm左右。如果你的圆盘产品只要求耐磨那绝对合适,如果你的产品使用过程中有重力冲击那就不太合适,可以了解一下QPQ盐浴氮化加工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的表面硬度指的是什么意思?45号钢圆盘可以采用氮化处理,表面硬度可以达到HV600以上,相当于HRC55,主要 ...

呵呵  正在考虑 QPQ  价格也不贵   就是还要看客户接受不接受发黑  因为之前谈的是镀铬  谢谢了

网友:
热处理后平面磨加工

网友:
热处理是可以保证你的平面度为0.1

网友(点评):
这么强? 呵呵 是什么热处理?价格贵不贵?